[其他] 金士顿U盘用ChipGenius检查到居然是闪迪的东西,这个U盘怎么找到量产工具?

楼主(2020-09-28):
金士顿U盘用ChipGenius检查到居然是闪迪的东西,这个U盘怎么找到量产工具?

设备描述: [E:]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SanDisk Ultra)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896mA

USB设备ID: VID = 0781 PID = 5581
设备序列号: 4C531001500915108535

设备供应商: SanDisk
 设备名称: Ultra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SanDisk
 产品型号: Ultra
产品修订版: 1.00

 主控型号: Unknown(未知)

网友:
1
看下外观图
2
金士顿之前u盘基本都是东芝代工,鉴于东芝和闪迪基本穿一条裤子,所以闪迪我也不意外

网友:
闪迪和东芝 一个flash ID
不排除闪迪代工
最好拍下外壳

网友(2021-09-05):
老师们,图上这个量产用哪个主控的工具啊?

网友:
还是拆开看看芯片吧

网友(2021-10-17):
要量产一般要看哈主控,同一厂家也有不少不同型号的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