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P2015剃须刀重新画板改锂电,加装触摸感应改善误触发电池耗尽问...

楼主(2020-09-28):
写在开头的话:不会写文案,只能以叙事的方式给大家分享一下改造的过程,我尽量写明白一点,其实在在今年。老婆又花一千大洋给我买了一个三头的飞利浦剃须刀,让我这种垃圾佬忍不住心在滴血,这个改造一下还
能在用5年,但是把,这是人家的一份好心还是给我用的,我也就只能在论坛发发牢骚了EMMMM.....
原因:这个剃须刀是在2015年生日的时候老婆送的,跟了我也有5年的时间了,使用感觉不错,中间
因为;;平时放在包里出差,很容易误开机,造成电池过放,换过两节镍氢电池,虽然不贵,但总是在用的
的时候没电很讨厌,而且淘宝买的电池质量不是很好,用的时间还没充电的时间多。
缺点:说说这个剃须刀我认为的缺点,
1.220V充电,每次出差都要带着那根弹簧线,很讨厌(本来包里线就多),
2.开关没有防误触发功能,在包里放着,总在用的时候发现没电了。
3.不防水,清理保养麻烦。
针对上面所叙述的缺点进行改造(目前不防水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
改造:
1.将充电改为5V   TYPE-C接口手机充电器充电,这样出差就少一根线。
2.增加触摸功能,防止在不之情的情况下触发开机耗尽电池
3.剃须刀是1.2V的电机,直接用锂电池供电会损害电机,增加DC-DC转换电路
将3.7V锂电降压到1.2V还要保证原电机450MA的用电。
改造过程简述
将原有的主板替换,用立创EDA画块新板,5元打样,TB购买原件。

先看下正面图,成色战损级这些年跟着我走南闯北也没混上个保护套

背面

顶部刀头,用这么多年没换过依然锋利,质量还是可以的

型号,这圈胶带的痕迹是用来绑开关的,不过一到夏天就黏黏的很烦人

拆散了看看

原机主板,上面大部分的原件都是为镍氢充电服务的

板子另一面

充电接口

这是打样的板,因拍照角度问题看上去不一样大,实际是1:1的

板子下的小尾巴是改造充电口的部分 右侧是组装好的TYPE-C充电口

充电口正面图,用的6pin的TYPE-C接口

为组装的充电接口

很凌乱的这个小板子是临时搭的DC-DC测试芯片能不能带起电机

这是焊接完成后的板子正在测试4056的充电功能

测试电机运转时的电流够不用

焊接完的板子正面

反面,电池已经安装上了,用的10440的锂电池

电池型号

组装后的图,这是说一下开关还是用的原装板子上的开关

电机参数

白色导线是触摸线,触摸用的TTP223芯片

组装后的充电接口

最后合个影,

原理图

简单介绍下原理图上用的芯片
1.充电管理TP4056,这个芯片混论坛的大家都不陌生我就不再赘述了,上个图凑个篇幅。

2.单节锂电池保护芯片,这个芯片也是第一次用,看资料很简单,不知道和DW01+8205哪个好
主要是原来顺便买了这个芯片,又就用上把。

3.TTP223触摸芯片,这个也是烂大街最便宜的了,我这个因为不是正品,但是凑合能用,
只要是能满足功能就行了。TTP223控制AO3401 PMOS 来控制DC-DC的使能端

4.6PIN的TYPE-C接口,脚少好焊接,而且只用充电功能是足够了,是平时改装用
的最多的接口。

补充内容 (2020-10-7 13:40):
这个项目我在立创开源了,有需要的可以去连接上的地址下载图纸和PCB 文件https://oshwhub.com/ZHAOQINGPENG/fei-li-pu-ti-xu-dao-gai-zao-ban

网友A:
这个费了心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费了心思了~

谢谢大神

网友B:
厉害了,打一次板五片,用掉一片,剩下的垃圾桶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打一次板五片,用掉一片,剩下的垃圾桶哈哈

哈哈,说的也是,剩下的也真没什么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打一次板五片,用掉一片,剩下的垃圾桶哈哈

有同款的可以用

网友C:
触摸恐怕也容易误触发,设计者考虑的还是不够周到。

网友D:
这个应该有年头了,还能用?

网友:
牛!!!请收下我的敬仰!!!

网友E:
这种刀越用越贴合,能用些年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有年头了,还能用?

可以用,刀头还是很锋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刀越用越贴合,能用些年头,

是的,还是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摸恐怕也容易误触发,设计者考虑的还是不够周到。

还好吧,在触摸点加个电容,降低触摸灵敏度就好了

网友F:
弱弱的问一下,第三个头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弱弱的问一下,第三个头在哪里?

新买的是三头的剃须刀,楼主改造的是旧剃须刀

网友G:
这个改造不错,我改了几个都是锂电池加保护板塞在剃须刀里面,在原来的充电口装个3.5插座,充电用三星蛋充通过3.5插头输入的,装两个14500可以用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改造不错,我改了几个都是锂电池加保护板塞在剃须刀里面,在原来的充电口装个3.5插座,充电用三星蛋充 ...

一开始也想这么改,后来发现电机是1.2v的,主要是想一次改好,以后还能用几年

网友H:
楼主媳妇那么好你还吐槽……大孩子都11岁了…从来都没有收到过生日礼物……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媳妇那么好你还吐槽……大孩子都11岁了…从来都没有收到过生日礼物…… ...

哈哈,兄弟你给她买生日礼物,她能不给你买?

网友:
第一羡慕楼主有个好老婆,第二再羡慕楼主的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