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折腾』拆诺基亚贝尔无源光纤接入设备G-140W-C

楼主(2020-09-28):
『X折腾』拆诺基亚贝尔无源光纤接入设备G-140W-C
自入坛起就在折腾光猫了。其实也是因为光猫与数码之家结缘
数码之家第一帖,华为电信光猫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64383
这次折腾的还是一个光猫。。但是却是高大上的光猫,无线双频WiFi千兆路由器光猫,名字得响亮,诺基亚的贝尔光猫。
这外形有多么的高大?大概两个K2大小吧。

背面,通过比对网口,估计大家心里就有个数了

参数铭牌

按键也是比较齐全,4个网口,两个USB口

唯一底座三个螺丝,旋开就可以打开面板了

咸鱼收的,先通个电看看功能正常不正常。

可以进入正常界面,直接用通用密码可以进入

有点伤痕,一点点

撬开

俯视图,一张图片包括不了

大概看一下参数,内存

无线2.4G  5G芯片,最后啥芯片不知道

背面也是很宽大的

ROM,貌似很大

CPU,唯一缩水处,CPU用导热胶直接粘的,最早是用弹簧卡住的

找到一块技嘉主板上面的散热片,刚好覆盖住CPU和内存

刚通电功率不大,后面稳定在6瓦左右

带回家去,设置一下参数,就可以登录了

100M的宽带可以跑满,当然也是测试而已

这一个是单光猫路由器,一个是WiFi功率,加起来11瓦有了

单独一个贝尔光猫搞定

改了散热还是不满足,陆续刷了点sma头子和天线

路由器顶上钻孔

有一个头子是内孔的,改造一下

天线在X光下的投影,能够很好区分PBC的分布

部分还是可以接受,还有一个sma还没到货

先立三根看看,很是怪异

三剑客路由器上拆了两根PBC天线

只是这两高两矮。。

最后用了半年多,又把天线摘下来用原带内置天线了,信号不弱于改装天线。。

网友:
纯折腾,也发现很多内置天线其实挺强大的~

网友:
功耗真大,摆在弱电箱离就是急死它

网友A:
光纤线的接头真MMP脆弱,上次想换个千M的光猫试试,结果接头里面的线居然断了。搞到报障让运维人员上来从做接头,现在都不敢随便动它了,想折腾怕又弄断,每次小心翼翼跟伺候大爷似的。光改天线是没有用的,我试过换AP天线,12dpi的一点效果都没有。

网友:
非弱电箱用可以,弱电箱用还是用简单桥接猫吧

网友B:
现在就是用的这个 一般般吧两三个人用没事 6个手机刷痘印 老是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纤线的接头真MMP脆弱,上次想换个千M的光猫试试,结果接头里面的线居然断了。搞到报障让运维人员上来从做 ...

折腾过N台光猫,没有断过光纤,就是这个贝尔也是开盖没注意扯了一下,但是也没出现问题。
天线增益跟其功率成正比,光增大天线增益没有用,没有发送功率,再大也是白扯。
所以用自己自带的内置贴片天线才是匹配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是用的这个 一般般吧两三个人用没事 6个手机刷痘印 老是掉线

我家N台网络设备,加上手机平板电脑大概5-6台用着还行呢

网友C:
X光都上了,要不要再做个CT,核磁共振什么的

网友D:
换光猫ID绑定设备这步奏如何搞定的?

网友E:
我这儿的光猫是移动网络运营商附送的,好像没法进入去设置的,想折腾也不知怎么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光猫ID绑定设备这步奏如何搞定的?

找运营商要一个LOID,也就是你的光猫注册ID,不是手机号码,也不是座机号码,而是光纤独有的注册ID。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儿的光猫是移动网络运营商附送的,好像没法进入去设置的,想折腾也不知怎么下手 ...

三个运营商分别有各自的光猫登录账号密码,然后就是华为、贝尔、等光猫品牌又分别由自己各自的设备超级账号和密码。。这里的小九九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X光都上了,要不要再做个CT,核磁共振什么的

X光只是顺手用而已,毕竟自己的工作设备。

网友(2020-11-10):
引用 楼主:
折腾过N台光猫,没有断过光纤,就是这个贝尔也是开盖没注意扯了一下,但是也没出现问题。
天线增益 ...

前两天又开始折腾,接头里的线又断了,因为有了上次的教训,已经非常小心了结果还是断了,我都怀疑运维故意弄成这样的。无奈之下只好买工具自己接,接好来回拔,没有断。NMB联通,200M光纤给个百M光猫,接头还接的那么水,换完光猫跑满200M。

网友F(2021-03-18):
我家也有一台,5Gwifi信号不太稳定,经常掉线重连,后来干脆改桥接wifi全关了

网友(2021-10-14):
引用 网友F:
我家也有一台,5Gwifi信号不太稳定,经常掉线重连,后来干脆改桥接wifi全关了 ...

我以前把双钢丝的白色外皮的光纤 从墙上的过线孔 用棍子捅进去 穿线 都折弯了 也没断

网友G:
福州现在应该不是用这个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福州现在应该不是用这个路由器~~

福州去年700包年配的确实就是这个,今年1月换了广电360包年后就闲置了

网友(2022-01-23):
把天线放大电路改一下,换成增益更大的IC。再加外置天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