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号电池

楼主(2020-09-28):
一号电池拆拆

网友:
这个碳棒,小时候可是没少玩

网友A:
正极上面的那个黑色圈是沥青,这个好东西啊,小时候用来补电瓶,挺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极上面的那个黑色圈是沥青,这个好东西啊,小时候用来补电瓶,挺不错的 ...

拆的时候很讨厌,会把工具搞得黑乎乎的,还特别难擦掉(小时候)
用汽油比较好清除

网友:
这太水了。。。。。太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的时候很讨厌,会把工具搞得黑乎乎的,还特别难擦掉(小时候)
用汽油比较好清除 ...

 恩恩,找到小伙伴了

网友:
一根碳精棒,小时候拆下当粉笔用,石头上能写,别的就不行了,硬度太高。

网友:
也小时候玩写字

网友:
小时候没少干这事,可以拿碳棒写字。

网友:
难道没人小时候拆那个电池盖,用手拍着玩?大盖儿,三圈儿什么的。。。

网友:
拆过松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