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罗技g550拆翻车了,怎么修?

楼主(2020-09-28):
这个和键盘里的一样,焊不上

网友:
楼主牛掰
把排线搞断了
换排线

网友:
这玩意肯定不能用焊接,买点导电银漆修复一下。
先定好位固定,用银漆连接一下。

网友:
买银漆,底部用胶带连接,刮开表面,涂上银漆即可

网友A:
这个不能焊接的,找一找有没有配件可以买,直接换掉省事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焊接的,找一找有没有配件可以买,直接换掉省事不少

就是没有配件买的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有配件买的话

去找那种坏了的,便宜的那种,买一个来拆配件用,还是找不到的话,只能想办法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找那种坏了的,便宜的那种,买一个来拆配件用,还是找不到的话,只能想办法修了 ...

买这种的话,加点钱都能买个好的了。

网友B:
用7根漆包线焊接2头就行

网友:
漆包线飞线

网友:
9.9包邮解君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7根漆包线焊接2头就行

焊不上,都烧糊了,线路不是铜箔

楼主:
焊不上,都烧糊了,线路不是铜箔。

网友C:
买2个对应的排线座,然后刮开排线,插进座里,再把两个排线座飞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2个对应的排线座,然后刮开排线,插进座里,再把两个排线座飞线连接

我最初就是这个想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2个对应的排线座,然后刮开排线,插进座里,再把两个排线座飞线连接

我最初就是这个想法的,可是我发现这个涂层并不好刮,不是刮不开就是把下面线路给刮没了。

网友D:
把两边排线座子都取了直接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两边排线座子都取了直接接线

右边的都是键盘膜,如果能挂锡就能搞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右边的都是键盘膜,如果能挂锡就能搞了

那你就用硬胶粘一小块硬塑料在断开的地方,等固定后再用银漆把每一根断点涂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就用硬胶粘一小块硬塑料在断开的地方,等固定后再用银漆把每一根断点涂上 ...

主要是我发现这个涂层并不好刮,不是刮不开就是把下面线路给刮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