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锦宫迷你版标签打印机KingJim SR3900P拆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楼主(2020-09-28):
产品简介:锦宫SR3900P标签打印机,自带圆角器,自动半切,接驳电脑,360DPI/4-36mm六种标签规格,最多可打8行,10种条形码,自动序号打印功能,可镜像打印,旋转打印,任意字体尺寸. 嗯。。。这一段是我网上抄的。后面的都不抄了。上图!

打印机正面

侧面和尺寸

后面,只有电源口和USB口

想接上去试一下,结果一看电源AC100V的。又不敢往插座上插了。算了,不试了,开拆。

先打开打印机的盖子
取出里面的耗材,这个是专用耗材,纸和碳带一体的。

这个绿条就是打印头了。360DPI 360毫米宽

打印机前下方还有个小抽屉,用来收集裁圆角产生的废料。

打开打印机的前盖

这个是裁刀的电机

这是指示灯和过纸按键板

指示灯和按键板的正面

里面这一块是标签修圆角模组!

拆出来的样子

侧面有个开关,把标签纸伸进去就会顶开开关,电机开始开作,带运裁刀对标签进行修圆角。

另一面

去掉外壳后的样子,我手扶着的就是圆角裁刀。

刀片拆下来的样子,应该是电机带动刀片前后摇摆来实现裁切的。

圆角裁刀特写。

搞了半天,才拆了个裁刀头,太晚了,要去煮饭了,明天继续更新。。

继续更新。
这是拆掉前面板的样子。

打开侧方盖子,前面上下两个直流电机和一堆齿轮的是标签裁切模组,中间是耗材的容纳盒,再后面是步进电机,下面是接口板,主板藏在它们下面。

上面是负责剪断标签的部分,直流小电机还是Made in China的。

下面是负责固定住标签的部分

手动旋转电机齿轮,成功剪断一截标签。

它的工作过程是,打印头打印完标签后送出标签,然后由下面的电机驱动齿轮带动一块铁片顶住标签,使之固定。然后上面的电机驱动齿轮,带动一把剪刀将标签剪断。

这个就是打印机的步进电机了

步进电机特写

接下来是接口板了,比较简单,就一个电源口和一个USB口

接口板正面

接口板背面

我为什么会拍这张照片

接下来是耗材容纳仓了,我也不知道这么叫它算不算是正确,就这么叫吧

已经拆下来了,正面

背面

此处两个小弹簧连着的是一个开关,用来检测打印机的透明外壳是否打开,如果打开了打印机将不会工作。

已经装仓壳和齿轮组分开
此处幸好及时发现方向不对,掉个方向再拆,避免了一场齿轮一地稀乱的悲剧

这就是打印机的核心齿轮组了,由步进电机驱动。

打印机的另一核心部件,打印头特写。

拆到这里终于露出藏在下面的主板了

主板正面,那个焊在主板上的开关是耗材装入检测开关。

三个芯片分别是

TMTECH          SRAM    T15V256A
RENESAS   集成电路IC      12312VTE25VH8S/2312
EPSON  EV0205AA

主板背面

新电原    步进电机驱动IC   MTD1120F

PRG      可编程只读存储IC   R27V402F-10A
SANYO   双向电机驱动IC    LB1649
SHARP        稳压管      20WZ11

再来两张裁切模组的照片
和上面齿轮连在一起的就是一把怪异的剪刀

拆到这里整台机器也拆得差不多了,来张全家福吧。

拆完了再装回去,运气不错,组装完成,螺丝刚刚好

OK了。此贴到这里就拆完了。第一次拍这么多的照片传到网上和朋友们分享拆机过程,发贴编辑搞了好久,由于怕电源烧掉,我也没试过这个打印机,所有结构功能和工作原理均是我自己揣测的。有错误望大神指点。

网友A:
支持下,不容易,现在的热敏标签打印机我觉得也挺好的,用手机就可以打印,很方便

网友:
这种做工有点简单啊

网友B:
进口品质就是不一样,刚也捡了几台热敏打印机,感觉用来打下标签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进口品质就是不一样,刚也捡了几台热敏打印机,感觉用来打下标签不错。

made in china .PAT
电源是台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下,不容易,现在的热敏标签打印机我觉得也挺好的,用手机就可以打印,很方便 ...

这个是老物件了,微型打印机却要接电脑,拿到现在就是个鸡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de in china .PAT
电源是台湾的

里面有个直流电机还是Made  in China的。

网友:
手持的更mini!

网友:
做工不错的标签机。。。
等待楼主更新。。。

网友D:
热敏的用来做这类标签还是不行。会掉颜色的。一般这种标签打印机一贯来都是用碳带的。

网友:
我现在还是用爱普生针式打印机,然后用美工刀裁切不干胶纸。

网友E:
这个东西贵在耗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敏的用来做这类标签还是不行。会掉颜色的。一般这种标签打印机一贯来都是用碳带的。 ...

这个是热转印的,标签和色带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贵在耗材吧。

看宽度吧,一个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de in china .PAT
电源是台湾的

没注意看,出口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2021-07-31):
锦宫的标签机早期是爱普生的投影机部门代工的,工场在深圳福永大洋田,后来大约从2009年开始,也就是SR530这一代机器开始,转由另一家深圳公司代工,裁纸电机是万宝,工场也在大洋田,步进电机美蓓亚,泰国制。

网友:
完美的东西。。。。

网友(2022-11-13):
虽然老物件了,不过好在热转印的,我那热敏的半年一年就看不清楚了,咸鱼收了3个贴普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