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大家为什么两个桥堆读数不一样

楼主(2020-09-28):
如图,为什么都是ABS10,1.4脚读数会不一样?1.2 1.3脚都有读数-0.5压降
图一,好的充电器量的

图二,坏充电器读数

图三,新买元件读数

小白请问哪个元件是正常的?

楼主:
难道我买的是假桥堆?

网友A:
人才,你是不是量反了;
一般正反量~-两次,~+各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才,你是不是量反了;
一般正反量~-两次,~+各两次

+号那个不是1脚么?反量无穷大的哦

网友:
充电器量的错的。。。

取下来再量。。。
如果还是这样,可能是新工艺,的确有些是低压降二极管做整流桥的。。。

网友:
1个量的是1个二极管,1个量的是2个二极管串联

网友:
其实,量得的管压降基本是一样的。若稍有差异,决定于管内电流大小。又根据二极管的伏安特性,充电初期,二极管通过电流大,故二极管正向压降就大;充电末期,二极管通过电流小,故二极管正向压降就小。

网友B:
第一个半桥有一个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
你知道整流桥的内部等效电路图就明白了。表子不错(婊子不错)

网友C:
这表跟着你算白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表跟着你算白瞎了。

好表就一定要跟好手艺?什么理论?好人就一定有法拉利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半桥有一个二极管击穿了。

问题就是,第一个图的充电器是好的呀,所以才问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第一个图的充电器是好的呀,所以才问为什么

打错了,是第二个有一只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
把桥堆等效电路画出来对着量就知道哪出问题了!

网友:
我认为桥堆没有1234脚,只有~  ~  +  -

网友:
桥堆我经常量,照着下面的方法量就没错了:1)表笔+接桥堆-,表笔-点桥堆的2个~;2)表笔-接桥堆+,表笔+点桥堆的2个~;这样就会得到4个二极管的数值,一般在0.6V附近。

网友:
一般情况用万用表测整流二极管,硅管正向压降0.5~0.7V,肖特基0.2~0.3V,万用表的差异也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表跟着你算白瞎了。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你这操作不对起这只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