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天之眼导航突然不读导航卡啦,拆开试下能不能修复,求大侠指教

楼主(2020-09-28):
前几天行车途中突然导航一声报错铃声,发现导航就不能读取导航卡了,总是提示没有导航卡,在电脑上测试导航卡读写都正常,又用其他卡替换测试,同样故障,而其他功能又都正常。因为导航卡插槽是专用的用其他卡槽和USB插口插导航卡只会被当作U盘使用,导航不认。
动手把导航拆下,然后拆开,对导航卡插槽线路进行简单的测试,发现线路都是通的,仔细看电路板也没发现有哪里异常,有没大侠遇到过同样情况,指点一二,谢先

网友:
换个卡槽试试,这种CE的好像很容易坏卡槽

网友:
既然都拆了,赶紧买个安卓导航换上

网友A:
我的前段时间也是不读卡了,后来找修导航的修的,说是焊了下芯片的连接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前段时间也是不读卡了,后来找修导航的修的,说是焊了下芯片的连接触点。
...

天之眼的这款导航做工还行,支持1个导航卡,1个USB插口,1个MINI-USB插口,1个TF卡插口共4个USB设备,除了不能读导航卡之外3个插口都是正常的,主要芯片加了防护罩,有热风枪还没敢下手,先看下是不是其他小问题引起的

网友:
买个支架 手机导航吧  win ce没搞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之眼的这款导航做工还行,支持1个导航卡,1个USB插口,1个MINI-USB插口,1个TF卡插口共4个USB设备,除 ...

我的导航是三个插口,一个导航卡,一个USB, 一个媒体卡。当时也是只有USB管用,媒体卡偶尔管用,USB正常。

网友(2021-09-02):
我的开美牌一体车机也是异航卡插槽不正常,时好好坏。店里不给修,叫我换新的,用USB1接口装U盘(地图文件拷入)也可以导航,变成音乐没得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