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法识别电磁式漏电保护器

楼主(2020-09-28):
(图片)

网友:
天啊,我一直以为这电磁铁是高电压小电流的,想不到一只电池就能驱动了。。。。。。

网友A:
这样测试的不是漏电,漏电只能是交流电,两相电流不平衡的时候才靠脱口电磁铁脱口。用电池只接一相是内部还有一个脱口线圈,是靠大电流推动,相当于短路保护动作了

网友:
这样只能证明短路电磁脱扣机构有效~

以上发言有误,lz这个无短路保护功能。

网友:
漏电保护器侧面一般有图标识吧?

网友B:
这个测试的不是漏电保护,而是短路保护

网友C:
骗人的动图
看接触电阻线阻 以及空开16a 那么短路瞬间脱扣至少5-6倍额定电流
也就是60-70a
退一步 30a
就图上的不可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测试的不是漏电,漏电只能是交流电,两相电流不平衡的时候才靠脱口电磁铁脱口。用电池只接一相是内部还 ...

这个只是识别电子式和电磁式

小心买到假的电磁式

这节悲凉根本无法驱动断路器短路所需的电流, 用18650可能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测试的不是漏电保护,而是短路保护

这个只是识别电子式和电磁式

小心买到假的电磁式

这节悲凉电池根本无法驱动断路器短路所需的电流, 用18650可能多不行。
人类文明毁了《环境和健康》

可以随便拿个断路器+18550试试
大家交流

网友D:
没想到这么小的电池能驱动这个脱扣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想到这么小的电池能驱动这个脱扣机构

是的

它不是短路驱动
它是回路差值大于30mA就可驱动

网友E:
说只能测试短路的,你们了解电磁式吗?大部分电磁式漏保是不带短路保护,只有一个额定工作电流!比如85A或者60A,其次单节1.2V干电池短路能有5安培吗?顶天10安培了吧!!10A就要跳的漏保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骗人的动图
看接触电阻线阻 以及空开16a 那么短路瞬间脱扣至少5-6倍额定电流
也就是60-70a

我也一把年纪了。骗人以后还想在坛里混吗?

以后有机会你可试试

这个方法只是识别电子式和电磁式,小心买到假电磁式(电子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只能测试短路的,你们了解电磁式吗?大部分电磁式漏保是不带短路保护,只有一个额定工作电流!比如85A或者 ...

谢谢

我对电磁式也是最近在坛了里看你们介绍说安全性高,也是与你们学的,才搞一些。
家里有个ABB  20A 嫌小(也不知道是电磁式的),TB上买了个40A的,到手后感觉怎样区别?听说这东西里复杂。怕拆了后不可靠,再从原理上想给它加个30mA以上的电流应该行吧。结果再试那个ABB也是的。

网友:
不错的方法 有空也测试下

网友F:
头一次听说还有电磁式漏电保护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头一次听说还有电磁式漏电保护装置。

电磁贵,店里一般都只会卖电子的,电磁卖不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对电磁式也是最近在坛了里看你们介绍说安全性高,也是与你们学的,才搞一些。

就是说楼主你测试了,这两个开关用电池都能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说楼主你测试了,这两个开关用电池都能跳闸?

就是
拿一节7号碳性就能触发
这只是识别电子式和电磁式
用电池只是大家随手能找到

矿坛有位坛友不信,我这能按正规再测给他看

下面是给他的回复

用个变压输出的9V多,找3个1K 电阻并联后再串联限制电流大概在28mA吧
还是只接单组开关(这是电磁式的特点)

你再不信(手里没有可试,要我有时也会不信)
你可TB上买任何牌子的,买数量再多都可以,如不行。全部我付款,东西归你。

这东西的特点就是当零线断了,它还能保命。你不相信30mA能触发? 那是要死人。这是国家规定的。

我开始也不懂,只是想怎样识别二种漏保,看了规定,想想是差值30mA , 那我给它加一路30mA不就是差值吗?应该就能触发,实际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
拿一节7号碳性就能触发
这只是识别电子式和电磁式

就是要这种认真的态度,回头也做个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