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关lcd电视机电源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2020-09-28):
N年前x宝上买的贴牌电视一直使用完好,今天开机发现坏掉了,电源指示灯不亮。拆开看了,发现电源驱动板上某粉色扁圆形的电子元件烂成粉了,看了一下这个是直接连着输入端零线的。测过了,ac输入有电,12vDC输出端无电,感觉就是它的原因。现在问题来了,这个电子元件叫啥?是电容吗?因为它化成粉了,我看不到它的参数,所以不知买什么型号的替换!在此提前感谢各位大神的解答~

网友A:
压敏电阻,看保险烧没有?

网友:
这是烧成这样的

网友B:
应该不止这个压敏电阻出问题,最好就是买电源板整个更换了

网友C:
防高压的压敏电阻,换个471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看保险烧没有?

保险没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止这个压敏电阻出问题,最好就是买电源板整个更换了 ...

要是只坏这一处有必要全换吗?

网友:
压敏坏的话,保险一般都会完蛋。

楼主:
保险看里面是连着的应该没坏吧,另外我该配啥型号压敏电阻呢

网友D:
另一面拍一下,两端接市电的是压敏电阻,如果不是那就是热敏电阻,直接短接也许。

楼主:
另一面,一个脚直接接地,另一个脚有个回路最终连到火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一面拍一下,两端接市电的是压敏电阻,如果不是那就是热敏电阻,直接短接也许。 ...

地线是直接连的,火线那边是通过保险管然后通过那个黄框框的一个脚(黄框框叫啥我不知道)连到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高压的压敏电阻,换个471的就行。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热敏电阻

网友:
与电源并联的是压敏电阻,串联的是热敏电阻。

网友:
那是压敏电阻,主要作用是抑制浪涌电流,那玩意炸了,估计前面的保险也炸了,换保险丝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面,一个脚直接接地,另一个脚有个回路最终连到火线

这是热敏电阻,是串在L线中的,应急的话,直接找个线短路起来用,也可以找个开关电源拆下一下用上

网友:
直接连着输入端零线的:如果保险没烧,并且这个是串在输入端的零线中间,那就是热敏电阻,直接短接也能用。

楼主:
刚看到了是XIN XIONG SD2011-24-5A 24V 12V液晶电源,但还是查不到y1是啥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到了是XIN XIONG SD2011-24-5A 24V 12V液晶电源,但还是查不到y1是啥什么型号 ...

这个烧坏的是NTC电阻(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这个炸了一般都是后级电路有短路,要仔细查后级的开关管、检流电阻等是否损坏,不可随意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