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什么把电路板做成U盘那样

楼主(2020-09-28):
大家都知道  USB标准应用太广泛了   生活中USB接口几乎随处可见

好了 话回正题,把电路板做成U盘那样   因为取电方便   只要对电源要求不高   只要你准备个USB公头即可

把电路板做成U盘那样   还有个原因——方便, 我不太喜欢用线缆连接    能直插最好

那么问题来了  一直玩的都是洞洞板   USB公头怎么玩

要做成U盘那样  就必须非常牢固   可放心大胆的反复插拔无所顾忌,这是制作必须实现的目标  否则还是拉倒

本制作完全达到预期目标   已服役一段时间了   非常给力

欢迎交流

网友:
USB头插USB口是硬连接,是硬伤

网友:
这是什么电源?没太看懂

网友A:
为什么不进一步把做带储存芯的?这样多功能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进一步把做带储存芯的?这样多功能不好吗?

大佬的境界太高

这个制作是纯粹为了得到3V3的DC电源

3种不同接口  灵活选择DC输入源
仅此而已

网友B:
电脑容易插不上,不小心容易碰折了,碰折它还好说,碰折电脑USB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C:
加两个排针/插针可以再加一路杜邦头取电……

话说usb公头还有一个规格是带线的插头……取电线两根

网友:
还是杜邦头靠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容易插不上,不小心容易碰折了,碰折它还好说,碰折电脑USB就得不偿失了。 ...

周围到处是5V直充。。充电宝。。    谁那么傻取个5V要到电脑上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两个排针/插针可以再加一路杜邦头取电……

话说usb公头还有一个规格是带线的插头……取电线两根 ...

这里因为完全用不到杜邦线   所以没有考虑排针

为了接电线方便   上面用到了螺丝端子

网友:
创意不错。就是这个接口要好点的。

网友:
接口怎么加固的,没看明白,给个细节图呀

网友D:
5元打样它不香吗?
不香的话就买个转直插的板吧,当然你也可以用5元打样直接打一些这种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5元打样它不香吗?
不香的话就买个转直插的板吧,当然你也可以用5元打样直接打一些这种转接板

知道有这种成品模块,,好用吗   怕是未必(不知道谁画的图  这两个洞开的不够好)

5元打样  适合做些成熟的电路    毕竟只是业余玩玩
打样玩报废的  估计有不少啊

象茶这样的菜鸟   洞洞板才是打样的地方

当然洞洞只适合做简单的东东
不过现在各种模块丰富   洞洞板还是值得把玩的

网友:
有USB延长线卖,用手机的充电头都可以调试电路

网友:
这语言表达能力也是没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