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2019款天籁航盛车机V9716简单拆机,求ttl接线法

楼主(2020-09-28):
2019款天籁航盛车机V9716,板子是IMX6S,基于Linux+QT开发的系统,支持mp3、收音机、倒车后视。更改刷机文件刷机升级后卡在TSLIB触摸校准那,进不去系统了,左思右想,不得解,于是拆了看看。
7寸800*480的屏幕。

想好了拆机,说拆就拆。开动。。。。

拆螺丝的过程就不写了,直接上主板图。

至此拆解完成。求大神们,帮忙分析分析,怎样ttl接线,谢谢。

网友A:
航盛的太垃圾了  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盛的太垃圾了  扔了吧

呵呵。。。。。。

楼主:
通过参考其他核心板找到了调试串口,发现一直循环启动,求大神指点,怎样打断循环,刷入正确的系统包,谢谢。具体输出部分如下,明细见附件:

--xcq---start---

----Starting kernel ...

open /proc/schedsta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Reverse-ctrl] Enter Reading configuration file
[Reverse-ctrl] reverse_ctrl_main.c, line 434 : line_buf: gdbus_poll_time = 20 # interval in ms for polling gdbus service

[Reverse-ctrl] reverse_ctrl_main.c, line 438 : param_name is gdbus_poll_time, param_value is 20
[Reverse-ctrl] reverse_ctrl_main.c, line 446 : gdbus_poll_time, tv_sec = 0, tv_nsec = 20000000
[Reverse-ctrl] reverse_ctrl_main.c, line 434 : line_buf: dev_path = /dev/fb1

[Reverse-ctrl] reverse_ctrl_main.c, line 438 : param_name is dev_path, param_value is /dev/fb1
[Reverse-ctrl] reverse_ctrl_main.c, line 451 : dev_path is /dev/fb1
[Reverse-ctrl] reverse_ctrl_main.c, line 434 : line_buf: filename = /usr/app/hsae-reverse-ctrl/bootlogo/logo.hsae

[Reverse-ctrl] reverse_ctrl_main.c, line 438 : param_name is filename, param_value is /usr/app/hsae-reverse-ctrl/bootlogo/logo.hsae
[Reverse-ctrl] reverse_ctrl_main.c, line 460 : filename is /usr/app/hsae-reverse-ctrl/bootlogo/logo.hsae
[Reverse-ctrl] reverse_ctrl_main.c, line 434 : line_buf: pic_count = 120

[Reverse-ctrl] reverse_ctrl_main.c, line 438 : param_name is pic_count, param_value is 120
[Reverse-ctrl] reverse_ctrl_main.c, line 465 : pic_count is 120
[Reverse-ctrl] reverse_ctrl_main.c, line 434 : line_buf: interval = 55 # interval in ms for playing each animation frame

[Reverse-ctrl] reverse_ctrl_main.c, line 438 : param_name is interval, param_value is 55
[Reverse-ctrl] reverse_ctrl_main.c, line 470 : interval is 55
[Reverse-ctrl] reverse_ctrl_main.c, line 434 : line_buf: reverse_state_file = /dev/hsae

[Reverse-ctrl] reverse_ctrl_main.c, line 438 : param_name is reverse_state_file, param_value is /dev/hsae
[Reverse-ctrl] reverse_ctrl_main.c, line 476 : reverse state file is /dev/hsae
[Reverse-ctrl] reverse_ctrl_main.c, line 434 : line_buf: trace_level = 1

[Reverse-ctrl] reverse_ctrl_main.c, line 438 : param_name is trace_level, param_value is 1
[Reverse-ctrl] reverse_ctrl_main.c, line 158 : open_rev_dev
[Reverse-ctrl] reverse_ctrl_main.c, line 166 : open_rev_dev--end rev_fd:3
[Reverse-ctrl] reverse_ctrl_main.c, line 625 : Reverse status changed to 0, hmi_ok:0,tmp_status:0
[Reverse-ctrl] Enter Starting playing boot animation
before width = 800,height = 480,bits_per_pixel = 16
before setFbShow width = 800,height = 480,bits_per_pixel = 16
setFbShow width = 800,height = 480,bits_per_pixel = 24
start setFbAlpha
77
 [MCU AGENT] Server Version 18.05.180822 .
********mcu_Agent log_level:2********
tslib library built on Nov  6 2015 17:03:28
Open at24c02 fail!!!!!!!!!!!!!!!!!!!!!!!!!!!!!!!!!!!!!!!!!!!!!!!!!
[cxl] [creatplugins start] test time = 4 s, 413877 us

TheXPresenter start up...
TheXMCUAGT start up...
[TheXMCUAGT] ----- TheXMCUAGT-----thread: [7328b220]

[TheXMCUAGT]------------ init -------

 [MCU AGENT] Client Library Version 18.05.181548 .
success
0000: E0 02 00 02
[TheXMCUAGT]---mcuagtInit
[TheXMCUAGT] ----- getCoreboardResumeInfo
0000: E0 81 04 00 00 00 20 A5
[TheXMCUAGT]------------ HEARTBEAT_ON !-------
[TheXMCUAGT]------------ init m_bRadioInited = 0
[TheMcuCtl] ----- TheMcuCtl start up...
[TheMcuCtl] ----- Init-----thread: [7328b220]
!!!!!!!!!!!!!!!!!!!!!!!!!!!!!!!TheXPower start up...
HSRegisterPlugin 0 .
!!!!!!!!!!!!!!!!!!!!!!!!!!!!!!!TheXMRev start up...
HSRegisterPlugin 1792 .
TheXBT start up...
[UsbMedia] : Music start up...
[UsbMedia] : create hsFileScan!!
**[devicemanage]**TheXDeviceDetect start up...

**[ipod]**TheXIpod start up...

**[TheiPodPlayThread]**TheiPodCommand start up...

**[iPodCommand]**TheiPodCommand start up...

**[iPodCommand]**initiPod****

**[iPodCommand]**initListIdData****

**[TheDeviceThread]**TheDeviceThread start up...

TheXDiag start up...
HSRegisterPlugin 8448 .
HSBluetoothControl::HSBluetoothControl thread:1932046880
shmid:0
0000: 24 21 01 04 24
0000: 24 30 02 06 00 34
0000: 24 A3 01 00 A2
0000: 24 08 01 01 08
0000: 24 A7 01 00 A6
0000: 24 11 02 00 01 12
0000: 24 31 02 10 18 3B
0000: 24 31 02 09 10 2A
0000: 24 27 01 01 27
0000: 24 23 08 20 05 05 05 05 05 00 00 0E
0000: 24 30 02 00 01 33
0000: 24 2A 02 00 00 28
0000: 24 30 02 02 01 31
0000: 24 30 02 05 01 36
0000: 24 AC 03 00 08 00 A7
[TheXMCUAGT] -----  g_CurSourceId Id = [4]
[TheXMCUAGT] ---RetDevicePlugStatus _hasCamera = 0
[TheXMCUAGT] ---RetDevicePlugStatus _eqPinValue = 0
[TheXMCUAGT] _language  = 0
[TheXMCUAGT] -----RetTimeDispStatus : 1
[TheXMCUAGT] -----RetTFTBackLightStatus  _backlight:0
[TheXMCUAGT] ---RetPowerStatus --power_status:0 ,power_mode : 1
[TheXMCUAGT] ---RetDevicePlugStatus _iLLlightState :1
[TheXMCUAGT] ----- RetDayNightModeInfo dayNightMode :1,isAutoMode:1
Level 2
HSBluetoothControl::getAutoHoldState m_autoHoldState:0
HSBluetoothControl::getMicVolume m_micVolume:0
HSBluetoothControl::getVisibleMode m_visibleMode:2
PhonebookListModel::PhonebookListModel!!!!
PhonebookListModel::PhonebookListModel!!!!
**[TheDeviceThread]**registDeviceDetectSlot**

0000: 24 03 14 02 00 54 35 F7 FF FF FF 55 4B 00 08 78
0010: 3D 00 20 00 00 00 00 0F
0000: 24 29 01 00 28
0000: 24 25 01 02 26
0000: 24 13 08 00 00 00 05 00 12 01 01 0C
0000: 24 1F 14 05 05 05 30 30 30 30 30 14 05 05 05 30
0010: 30 30 30 30 14 05 05 0B
0000: 24 3B 01 00 3A
0000: 24 A9 01 3E 96
0000: 24 AB 01 18 B2
0000: 24 51 32 00 00 00 21 FC 00 00 23 32 00 00 26 52
0010: 00 00 29 72 00 00 2A 30 00 00 2A 30 00 00 2A 30
0020: 00 00 2A 30 00 00 2A 30 00 00 2A 30 00 00 2A 30
0030: 00 00 2A 30 04 84
0000: 24 51 32 04 00 00 02 13 00 00 02 5B 00 00 03 E7
0010: 00 00 05 7C 00 00 06 42 00 00 06 42 00 00 06 42
0020: 00 00 06 42 00 00 06 42 00 00 06 42 00 00 06 42
0030: 00 00 06 42 04 B6
0000: 24 50 07 04 04 00 00 00 05 7C 2E
0000: 24 0D 04 00 00 00 00 09
0000: 24 81 24 00 00 0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20: 00 00 00 00 00 00 00 85
[TheXMCUAGT] ----- RetSetupParamInfo ,bHMIReady = 0
[TheXMCUAGT]-------!bHMIReady init setup param.
McuAgent_receive_packet_handle : MCU_MSG_ID[0xA9] no registration handle.
McuAgent_receive_packet_handle : MCU_MSG_ID[0xAB] no registration handle.
[TheXMCUAGT]-- _ampresetList.size() = [6],_fmpresetList.size() =[12]
[TheXMCUAGT]-- _ampresetList.size() = [6],_fmpresetList.size() =[12]
McuMsgHandle_RetNxpPorCntInfo size: 4 msg: 0 0 0 0 0 0
McuCheckData:24 0d 04 00 00 00 00 09

[TheXMCUAGT] -----RetCoreBoardResumeInfo
HSBluetoothControl::getConnectedDeviceCount:0
HSBluetoothControl::getSignalLevel signalLevel:-1
HSBluetoothControl::getBatteryLevel batteryLevel:-1
HSBluetoothControl::getPowerState m_powerState = 1
HSBluetoothControl::getHFPProfileState m_hfpConnectState = 00
TheXBT::getHfpconnectstate hfpConnectState:0
HSBluetoothControl::getA2DPProfileState m_a2dpConnectState = 00
[cxl] [MultiApplications Completed] test time = 1514764802 s, 478729 us

[cxl] [AppStackContainer Completed] test time = 1514764802 s, 479643 us

[cxl] [StatusBar Completed] test time = 1514764802 s, 479929 us

[cxl] [Window Completed] test time = 1514764802 s, 481607 us

write /dev/fsprober >> 1
[TheXMCUAGT] ----- startHeartBeat! ON---
mcuStatusChangedSource:4,18
mcuStatusChangedBL:0
mcuStatusChangedPower:1,1,0
[cxl] [firstMemoryPLay] test time = 1514764802 s, 872520 us

firstMemoryPLay curSourceId, 18, _powerStatus, 0,_dispState, 0,_RearView, 0,bFirstMomeyPLay ,1
requireSourceOnFirst() screenID:[18],type:[0],IGN[1],temp[0]
getCurSourceInfo sourceID 0
activeUpdate AudioSourceList :18
enable active current source: 18
[btaudio]stopOldSourceSlots newSource:18 oldSource:0
HSBluetoothControl::getConnectedDeviceCount:0
[usb]stopOldSourceSlots, 18, 0
**[ipod]stopOldSourceSlots*** 18, 0,m_bBTiPodSameDev= 0,forward=0

[btaudio]switchNewSourceSlots newSource:18 oldSource:0 bA2dpOffFlag:0, otgDevType:0
[usb]switchNewSourceSlots, 18, 0
[TheMcuCtl] ----- TheMcuCtl--- mcuCmdHandle---MsgId: 6 ,param = 1
liuyipage, 0, 0
**[ipod]switchNewSourceSlots*** 18, 0

[TheXMCUAGT] ----- mcanDataInfo.size = 3
0000: E0 FD 03 04 00 00 FA
cxlresponseSourceOn() screenID = 18
[TheXMCUAGT] ----- setAudioSource :4
0000: E0 20 01 04 25
firstMemoryPLay22:0,0
[TheXDiag] -----isTscalFileExist
[TheXDiag]-----No tscal file!
---cameraParaSet---9963776,20---ret=0--
[TheXMCUAGT] ----- cameraParamInfo brightness = 20,contrast = 0,hue = 0

[TheXMCUAGT] --emit _cameraBrightness: 5
[TheXMCUAGT] ----- setSaveSettingsInfo
0000: E0 1E 14 05 05 05 30 30 30 30 30 14 05 05 05 30
0010: 30 30 30 30 14 05 05 0A
---cameraParaSet---9963777,68---ret=0--
[TheXMCUAGT] ----- cameraParamInfo brightness = 20,contrast = 68,hue = 0

[TheXMCUAGT] --emit _cameraContrast: 5
[TheXMCUAGT] ----- setSaveSettingsInfo
0000: E0 1E 14 05 05 05 30 30 30 30 30 14 05 05 05 30
0010: 30 30 30 30 14 05 05 0A
---cameraParaSet---9963779,27---ret=0--
[TheXMCUAGT] ----- cameraParamInfo brightness = 20,contrast = 68,hue = 27

[TheXMCUAGT] --emit _cameraGrayScale: 5
[TheXMCUAGT] ----- setSaveSettingsInfo
0000: E0 1E 14 05 05 05 30 30 30 30 30 14 05 05 05 30
0010: 30 30 30 30 14 05 05 0A
setDiagnosisMod() [1]
0000: E0 06 01 01 06
requireSourceOn() screenID:[22],type:[0],powerStatus[0],temp[1]
getCurSourceInfo sourceID 18
activeUpdate AudioSourceList :22
enable active current source: 22
[btaudio]stopOldSourceSlots newSource:22 oldSource:18
HSBluetoothControl::getConnectedDeviceCount:0
[usb]stopOldSourceSlots, 22, 18
**[ipod]stopOldSourceSlots*** 22, 18,m_bBTiPodSameDev= 0,forward=0

[btaudio]switchNewSourceSlots newSource:22 oldSource:18 bA2dpOffFlag:0, otgDevType:0
[usb]switchNewSourceSlots, 22, 18
liuyipage, 0, 0
**[ipod]switchNewSourceSlots*** 22, 18

cxlresponseSourceOn() screenID = 22
[cxl] [switchScreen] test time = 1514764802 s, 891113 us

qml: [url=home.php?mod=space&uid=1745334]@@@@[/url] Output JS.stack -- BEGIN
qml: @@@@ Output JS.stack -- END
0000: 24 21 01 04 24
0000: 24 C0 05 02 00 00 00 00 C7
[TheXMCUAGT] -----  g_CurSourceId Id = [4]
McuAgent_receive_packet_handle : MCU_MSG_ID[0xC0] no registration handle.
0000: 24 1F 14 05 05 05 30 30 30 30 30 14 05 05 05 30
0010: 30 30 30 30 14 05 05 0B
[TheXMCUAGT] ----- RetSetupParamInfo ,bHMIReady = 0
[TheXMCUAGT]-------!bHMIReady init setup param.
[cxl] [changeTo] test time = 1514764803 s, 164620 us

qml: cxl_findAllById
0000: 24 1F 14 05 05 05 30 30 30 30 30 14 05 05 05 30
0010: 30 30 30 30 14 05 05 0B
[TheXMCUAGT] ----- RetSetupParamInfo ,bHMIReady = 0
[TheXMCUAGT]-------!bHMIReady init setup param.
qml: cxl_findAllById112
qml: cxl_findAllById113
qml: cxl_findAllById114
removeTsCalFile
[cxl] [updateAfterAmiInfo] test time = 1514764803 s, 231629 us

0000: 24 1F 14 05 05 05 30 30 30 30 30 14 05 05 05 30
0010: 30 30 30 30 14 05 05 0B
[TheXMCUAGT] ----- RetSetupParamInfo ,bHMIReady = 0
[TheXMCUAGT]-------!bHMIReady init setup param.
hmistart
log: show first frame 2 sec, 353517 usec[Reverse-ctrl] reverse_ctrl_main.c, line 253 : HMI started
[Reverse-ctrl] reverse_ctrl_main.c, line 279 : Shut down the animation
[Reverse-ctrl] reverse_ctrl_main.c, line 625 : Reverse status changed to 0, hmi_ok:1,tmp_status:0
[Reverse-ctrl] reverse_ctrl_main.c, line 226 : rev_stop
[Reverse-ctrl] reverse_ctrl_main.c, line 237 : rev_stop --end
0000: E0 01 00 01
[TheXMCUAGT]---setHMIReady
[TheXMCUAGT] ----- getSaveSettingsInfo
0000: E0 1F 00 1F
0000: E0 50 00 50
0000: E0 A3 00 A3
[Reverse-ctrl] reverse_ctrl_main.c, line 192 : rev_thread_end
[Reverse-ctrl] reverse_ctrl_main.c, line 203 : rev_thread_end --end
qml: @@@@ Output JS.stack -- BEGIN
qml: @@@@   0 : diagnosticsecond
qml: @@@@ Output JS.stack -- END
0000: 24 50 07 04 04 00 00 00 05 7C 2E
0000: 24 1F 14 05 05 05 30 30 30 30 30 14 05 05 05 30
0010: 30 30 30 30 14 05 05 0B
0000: 24 50 07 04 04 00 00 00 05 7C 2E
0000: 24 A3 01 00 A2
[TheXMCUAGT] ----- RetSetupParamInfo ,bHMIReady = 1
[TheXMCUAGT] _language  = 0
mcuStatusChangedSource:4,18
BBBBBBBBBBBB
BBBBBBBBBBBB

Inside mycallback

mx6q ttymxc0

Mentor Embedded Automotive Technology Platform 2014.05+snapshot-20160229 mx6q ttymxc0

mx6q login: start bt...
start gst...
/usr/app/media/start_gst.sh: line 11: /usr/app/carplay/mdns: Permission denied
start gst...
/usr/app/media/start_gst.sh: line 11: /usr/app/media/start_gst.sh: line 11: /usr/app/bluetooth/btServer: not found/usr/app/media/start_gst.sh: line 11: /usr/app/carplay/mdns: Permission denied/usr/app/phonelink/phoneLink.bin: not found

start gst...
/usr/app/media/start_gst.sh: line 11: /usr/app/bluetooth/btServer: not found
/usr/app/media/start_gst.sh: line 11: /usr/app/phonelink/phoneLink.bin: not found
/usr/app/media/start_gst.sh: line 11: /usr/app/carplay/mdns: Permission denied
start gst...
/usr/app/media/start_gst.sh: line 11: /usr/app/phonelink/phoneLink.bin: not found/usr/app/media/start_gst.sh: line 11: /usr/app/media/start_gst.sh: line 11: /usr/app/bluetooth/btServer: not found
/usr/app/carplay/mdns: Permission denied
start gst...

/usr/app/media/start_gst.sh: line 11: /usr/app/phonelink/phoneLink.bin: not found/usr/app/media/start_gst.sh: line 11: /usr/app/carplay/mdns: Permission denied
/usr/app/media/start_gst.sh: line 11: /usr/app/bluetooth/btServer: not found

start gst...
/usr/app/media/start_gst.sh: line 11: /usr/app/bluetooth/btServer: not found
/usr/app/media/start_gst.sh: line 11: /usr/app/phonelink/phoneLink.bin: not found
/usr/app/media/start_gst.sh: line 11: /usr/app/carplay/mdns: Permission denied
start gst...
/usr/app/media/start_gst.sh: line 11: /usr/app/bluetooth/btServer: not found
/usr/app/media/start_gst.sh: line 11: /usr/app/carplay/mdns: Permission denied
start gst...
/usr/app/media/start_gst.sh: line 11: /usr/app/phonelink/phoneLink.bin: not found
/usr/app/media/start_gst.sh: line 11: /usr/app/phonelink/phoneLink.bin: not found
/usr/app/media/start_gst.sh: line 11: /usr/app/carplay/mdns: Permission denied
start gst...
/usr/app/media/start_gst.sh: line 11: /usr/app/bluetooth/btServer: not found
/usr/app/media/start_gst.sh: line 11: /usr/app/bluetooth/btServer: not found
/usr/app/media/start_gst.sh: line 11: /usr/app/phonelink/phoneLink.bin: not found
/usr/app/media/start_gst.sh: line 11: /usr/app/carplay/mdns: Permission denied
start gst...
/usr/app/media/start_gst.sh: line 11: /usr/app/carplay/mdns: Permission denied/usr/app/media/start_gst.sh: line 11: /usr/app/phonelink/phoneLink.bin: not found
/usr/app/media/start_gst.sh: line 11: /usr/app/bluetooth/btServer: not found

start gst...
/usr/app/media/start_gst.sh: line 11: /usr/app/bluetooth/btServer: not found
/usr/app/media/start_gst.sh: line 11: /usr/app/phonelink/phoneLink.bin: not found
/usr/app/media/start_gst.sh: line 11: /usr/app/carplay/mdns: Permission denied

楼主:
2019款天籁航盛车机V9716成功救砖

通过参考:mengxp大神发帖大众车机天宝187A Hack笔记,已成功救砖。但是。。。。。。

下面简单说下:
参考mengxp大神的方法,直接将uboot.env.img中bootdelay=改名。
然后dd if=/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u-boot.imx of=/dev/block/system还原。

接下来将车机连接电脑,将官方升级包解压,打开imx刷机工具MfgTool2,直接刷写,刷机的时候电脑将识别一个磁盘,提示格式化,不用管它,继续刷,时间大约20分钟左右。

刷完后断开usb,重启机器。测试优盘播放正常。

至此救砖完成。。。。。。。

接下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拔掉优盘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ttl线,由于针脚有点长,GND与RX碰到了一起,机器瞬间卡住了,重启机器后花屏(拔掉核心板开机也是花屏),应该是板子烧掉了,测试ttl转接线也不通了,也烧掉了。心里,好不容易救好了,这下彻底砖了。。。。。。。

不甘心啊。。。。。。用万用表测试GND与RX通路了,这样一弄rx跟gnd连在一起了,求懂电路的大神帮忙分析分析是不是图中那个电阻坏了,先谢谢了。

网友(2021-02-09):
不幸啊,同情一下。

网友:
喜剧变悲剧了

网友:
不懂也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