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土豪级SF2682 480G ESLC SSD DIY 欢迎围观

楼主(2020-09-28):
接上次做200G的7S2F,点我传送门,这年头的拆机颗粒体质其实已经大不如前,之前做7S2F的时候就筛选掉了一大堆颗粒,今天我们简简单单整几个8H2H玩一下,毕竟支持64CE也只有SF2000系列,512G的SLC想做也只能用2246EN八贴NW711,根据现在的市场价,做出来成本也不会比这个低,有机会我也做个八贴NW711的512G,2246EN相比SF2682来说会更加容易上手,排查问题的难度也会相应降低,2246EN贴8H2H见文章最后的番外篇首先我们准备一块新鲜的2682板子,拆掉上面的8个7E2H,用吸锡带彻底拖平焊盘,处理好CE跳线之后补满钽电容

板子的钽电容型号很特别,很多地方都买不到,只能从其他的原装盘上面拆,之前就拆了不少

这是另外一块已经处理好的板底,留着之后贴别的颗粒

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颗粒,TH58TEG8H2HBA89,目前最好的企业级SLC之一

这批颗粒都是我一手拆机的,直接杜绝掉别人反复加热多次或者寿命体质不明的情况

一半是日本的颗粒(宜鼎盘拆下),一半是台湾省的颗粒(之前找大佬PY的)
颗粒都用903一个一个测试过,跑圈都没有一个新增坏块,体质都非常好,比之前的7S2F好太多了

植球使用千住的粉罐无铅焊锡膏,无卤含银,也是我对无铅焊锡的第一次尝试,其实就是温度高一点,其他都没啥,习惯之后其实没差
接着就是常规的焊接过程,没啥好看的,我是快克2008直接开380度最大风,打上焊油摆好颗粒吹,焊接好之后冷却完用超声波洗干净,直接上图

接着就是开卡,用编号25331的固件开卡,其实没难度,直接上图

Flash test全部都是N1,颗粒体质非常好,完美通过!!!

SF报错无非就几种原因,IM系和土狗系跳线,CE跳线,颗粒本身的体质和好坏,所以说开始焊接之前一定要用测试架好好地测试一下,不然16个颗粒重新干个两三遍很容易心态爆炸
毕竟SF不像2246EN那样子可以看CE分布,有时候还可以定位到是哪个颗粒损坏,SF比较变态,直接在Flash Test给你报错,非常难受,所以事先的检测工作一定要做好,不然会废掉更多时间

接下来就是喜闻乐见的跑分,不过我现在手上暂时没有SATA3的平台,就先拿上回的200G来代替一下

然后就是装外壳打上螺丝,坐等有缘人

番外篇,2246EN八贴8H2H:lol:

最后给自己打个小小的广告,想要这个盘(2000左右)或者有需要其他U盘SSD的朋友可以联系

网友:
看起来很牛逼

网友:
反复确认,这个网站是数码之家还是CHH,最后确认是X鱼

网友A:
9E2H稍微处理一下就能SW成8E2H
别私聊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9E2H稍微处理一下就能SW成8E2H
别私聊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9E2H和8H2H的微妙联系

网友:
赏心悦目,DIY过程引起严重舒适

网友:
你好土豪
土豪再见

鸡你太美钽电龙

网友:
眼馋,想要,消费不起。

网友:
2000元有钱人的玩物,我还是选拆机的s3700或3610,400G的399-499大洋,也是不错选择。

网友:
00后水瓶座女生……

网友:
大佬啊啊啊

网友:
壕无人性 顶级固态

网友B:
手里只有一只杂牌双贴大S NW711 128g固态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里只有一只杂牌双贴大S NW711 128g固态路过

听你一说杂牌记得就龙钻早期有一批就这种

网友:
性价比不是很高,另外大船靠岸了,intel的S3520只要469,一样有但电容

网友C:
哇塞!弄那么多个电容干啥用!起啥作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哇塞!弄那么多个电容干啥用!起啥作用的

掉电保护。艾玛奢侈,我还是装个UPS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掉电保护。艾玛奢侈,我还是装个UPS吧。

要是在机箱里的硬盘电源线上并联一个大电解电容行不行啊?我也觉得突然断电硬盘容易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是在机箱里的硬盘电源线上并联一个大电解电容行不行啊?我也觉得突然断电硬盘容易坏! ...

固态里的电容只给固态供电,并联在外面的得多大容量才能保证给固态和电源同时供电噢,容量太大了开机电源又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固态里的电容只给固态供电,并联在外面的得多大容量才能保证给固态和电源同时供电噢,容量太大了开机电源 ...

在给固态的电源线上串一个二极管后并联电容行不行!那样断电时不就只给固态供电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