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电动车充电器3842 358 还有一个YLD009芯片

楼主(2020-09-28):
万用表红针触碰3842第八脚和第七脚,358第八脚外围线路锡板烧了,红色二极管不亮。通电3842第七脚12v电压,第八脚无五伏电压输出。358第八脚无电压输入,旁边还有一个LYD009芯片,二极管档测量一四七八脚嗡明互通,外围电路稳压二极管击穿。没办法修好,LYD009是什么功能芯片

网友:
单片机?三段式充电?瞎猜的

楼主:
三段式,恒流,恒压,涓流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是个单片机,这是厂家人为设置的一个技术门槛,实际上这种充电器没必要再加个单片机。一旦单片机损坏,充电器也就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2021-04-03):
楼主,你好,我有一个跟你一样的电动车充电器,现在也是烧掉了,有几个电阻烧黑,看不清阻值,能不能麻烦你告诉一下,R16、18、19这三个电阻的阻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