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解联想T60笔记本电脑

楼主(2020-09-28):
老古董电脑还能开机使用

网友A:
屏还可以改了用用

网友B:
这是最后一批打IBM标的了吧

网友C:
我有个加到2g内存换了个固态还在服役,不过你这个成色也太...了吧。

网友D:
我T60 备用,装其它机子时要用
3V电解出问题,按开机键灭灯。买了10片贴片330微法的,结果不能用,当年还不知道这里要用ESR特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最后一批打IBM标的了吧

是让联想收购前的最后一款,IBM标应该还一直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还可以改了用用

内存太低了 装系统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最后一批打IBM标的了吧

生产日期08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T60 备用,装其它机子时要用
3V电解出问题,按开机键灭灯。买了10片贴片330微法的,结果不能用,当年还不 ...

这CPU好像还能升级

网友:
这个标志 好久不见了

网友D:
这要看自己需要了

这U 是可拆的?  我到没留意

如可拆的话,TB二手很便宜的

网友:
我还有个T43,已经放了好几年了

网友:
我的07年的T61现在正在运行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要看自己需要了

这U 是可拆的?  我到没留意

早年的电脑CPU都是拆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加到2g内存换了个固态还在服役,不过你这个成色也太...了吧。

需要升级内存 用着才好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早年的电脑CPU都是拆卸的

那就TB  看看  换

网友E:
算是ibm最后一款神机了。。。  后面的联想总感觉差点什么

网友:
一代经典啊,怀念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算是ibm最后一款神机了。。。  后面的联想总感觉差点什么

这个有点不好拆卸 装配 后面多了螺丝 多一个支架,质量真是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TB  看看  换

这玩意没啥实用价值了 ,在升级没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