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三希照明AC220 6500K;400V6.8uf失容爆!尼吉康125°C上!

楼主(2020-09-28):
BOOM~~总开跳闸。
排查所有插座、用电器,好在小损失。。。

网友:
换个驱动就行了?不较小电流?

网友A:
电容坏了桥没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坏了桥没事吗

也毁了。换新的了。

网友:
好高的温度,沸腾了吧

网友B:
这种估计是印刷保险, 感觉还是改个自己的保险。 然后弄个小电源塑料盒改成驱动外置温度低点稍微安全点了

网友:
多数这种小驱动都没保险丝,炸起来很壮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估计是印刷保险, 感觉还是改个自己的保险。 然后弄个小电源塑料盒改成驱动外置温度低点稍微安全点了 ...

我很贊同 从新接线有用两根丝代替。电容也换好的了,应该会用很久了。  将来爆了再说,换灯。

网友:
这种低成本的驱动换电容用处也不大吧,电容紧挨着发热源,根本问题没解决,只不过是能多撑个一年半载

网友:
灯的后壳貌似铝型材的?

网友:
这种LED灯管价格如何啊?散热很难解决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