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PSP3000黑屏求助

楼主(2020-09-28):
有一台索尼PSP3000差不多8年了。废话不说了,这机可通电,有按键声,但是没显示(黑屏),用手电照可看到有图像,就是背光出问题了。拆机测量背光有3.2V,不知这电压是否低了?也在网上找了很久,这机都没有什么资料的。请问有大师告知如何修,先谢谢~~!

网友:
看下背光是并联型的还是串联型的。另外顺藤摸瓜,找到LED驱动芯片再搜下相关手册原理图等等东西,这样才能根据信号去检修。

网友:
背光相当于几个led   3v应该能点亮了

网友:
现在psp还有什么好玩游戏,我的都封存留念了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上图困难吗?没见过

网友:
3楼正解,先顺着线路查一下驱动芯片资料,然后再考虑是背光led损坏还是驱动芯片有问题

网友:
通常都是某个led挂了,然后一串都歇菜了

网友:
看下背光电路,3v电压不正常,肯定点不亮屏的

楼主:
近期有点芒,现在才有时间测一下。驱动器右下是1脚的电压1.87V,2脚电压3.47V这个是到背光的。3脚1.30V。4脚1.30V
,5脚GND, 6脚0.265v。请问大师们这些电压正常吗?这个区动芯片PTA9找不到资料,谁有的发一个来吧!或类似的都可。谢谢~~!

楼主:
请问有大师吗?能帮我解决这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大师吗?能帮我解决这问题吗?

专用芯片一般买不到,只有买坏板来拆芯片替换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用芯片一般买不到,只有买坏板来拆芯片替换维修

这个芯片网上有购。PTA9与pCA5一样。我是要想知道哪个脚是电压供电脚。

楼主:
还有,在芯片右边有两个贴片丝印FB与LB是否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