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940大家简单看看,感觉有些失望

楼主(2020-09-29):
今天在单位值班,闲来无事拍几张照片让大家看看。
我期望有点高,买了以后感觉有些许失望,大气量模式力度太小,衣服的收纳袋抽气是不用想了!(针对我之前期望的用途)。

网友A:
用它来打气应该还行吧,正准备入一台呢

网友B:
哥们能不能看看里面机芯是不是也是玩具货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它来打气应该还行吧,正准备入一台呢

轮胎是没问题,补气一分钟吧,打气估计五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能不能看看里面机芯是不是也是玩具货色?

没舍得拆

网友(2020-11-06):
刚收到,225元一台裸机,与网上其它牌相比挺贵的。双十一好像更便宜199。使用起来,打气什么的都正常,气压预设跟我机械表对比基本很准。打一些小轮胎,我都躲远点。自行车和摩托车、汽车气压竟然差不多,非常怕它爆。
我到是觉得设计挺合理的,收纳方便。这东西也就只能各类打气,抽气就不要难为它了,我也没发现抽气的配件。打气类的工具我很多,插电吹风机,大有锂电抽风机,空气压缩机,和这台大有打气泵。各有各的用处,你很难结合起来,空气压缩机笨重,但是气动工具才够力。吹风机风量大,吹气球,估计一下就爆了。所以嘛,术业有专攻。

网友C:
晕,连个抽气也抽不好吗,太弱了,是不是你没用20V电池啊,用的12V外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连个抽气也抽不好吗,太弱了,是不是你没用20V电池啊,用的12V外接?

设计应该不用来抽气,没有密封圈之类的!

网友:
补上5612的拆机图

网友:
变速箱是三层行星减速全钢齿轮,有自锁,装的过程差点丢件就没拍。

网友D:
一直等这货的拆机……问了客服不是无刷。有刷的那种买谁的不是买呢?双十一活动199的也没有红黑配色款,再一次忍住……

网友:
这机器估计不好卖所以才优惠的,
我买一个回家,
这几天试过给汽车补气,气压都够没补上,看来我的大空压机气枪的气压偏高
空调挂机积水盘吹灰尘,
想对着水管吹的,
还是接近不了,只能远远的吹,
下次要用个软管转接吹水管,
铝合金窗槽吹尘,
给电脑除尘,
这机器适合有电池的买个
扩展下应用,
价格在120-150元合适扩展应用:
下次我想着用它带动气钉枪,
方法用一个气罐上面装个气门芯,
打到7个气压,带到工地上临时打几枪用用
或者用它给一个气门芯塑料桶打气,桶里有水,
然后浇花洗车?
我刚买了锂电的洗车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等这货的拆机……问了客服不是无刷。有刷的那种买谁的不是买呢?双十一活动199的也没有红黑配 ...

这货不是只有一个颜色吗,我看5940和这个颜色都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