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个罗技M150的鼠标,没有接收器,请问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2020-09-29):
只有鼠标了,没有接收器,但是我有个山寨的键鼠套装的接收器,请问有办法配对吗?鼠标接收器能自己DIY吗?

网友:
淘宝买一个接收器,无法diy,也无法兼容山寨

网友A:
我有好几个罗技的接收器
需要楼主给下原来接收器型号
我帮你找下

网友:
我有一个雷柏鼠标也是接收器不见了,后来买了5-6个无线鼠标都没有这个用的顺手.

网友:
M150应该不支持优联接收器。

就买一般的单通道或双通道接收器即可。

网友:
买M150赚用的接收器,TB有。然后重新对码

网友:
咸鱼淘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好几个罗技的接收器
需要楼主给下原来接收器型号
我帮你找下

没有接收器的,只有鼠标,鼠标型号是M150

网友:
M150是MK220套装里的鼠标

~~~~~~~~~~~~~

网友:
有时候这种事情是挺纠结的,手上有两个雷柏的接收器,3个别的品牌鼠标(缺接收器),淘宝买接收器+运费就去了20多元。算了,加钱买新。想多头疼。

网友:
曾经有一个损招,就是去随便捡一个罗技的接收器,然后去白嫖罗技的售后。就说鼠标坏了,然后他们就会给你换一套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