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钻有电焊的味道 来自何方

楼主(2020-09-29):
博世老冲击钻,换了转子后,声音大了震动大了火花大了,就力道小了。

用的时候还有点类似电焊的味道  是不是转子的铜片烧蚀的味道??

网友:
碳刷弹簧装不到位压不紧碳刷也会出现大火花无力等现象

网友:
转子铜触片之间有短路,电流变大了就有烧焦味?

网友:
碳刷没了 转子换向器磨损

网友:
换转子引起的,查转子是否匝间短路

网友:
换了转子已经有电焊机的味道了,再换定子就有电焊机的功能了。

网友:
味道来自炭刷和换向器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