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请教个无钥匙进入的问题,能否实现自动上锁

楼主(2020-09-29):
现在的车是原厂的无钥匙进入,每次进入锁车都需要按一下车门的按钮。有没有办法实现后装的那种无钥匙进入的功能?就是离车2米后自动上锁,靠近车1米自动解锁,不用按门把手的开关,直接拉门把手就能开门。最近发现经常忘记锁车,有一次半夜下大雨忘记锁车,车窗开了一晚上。幸亏是皮座椅,要是布的麻烦了,能湿的透透的

网友A:
能不能升级折叠车镜,多一个维度提醒锁车状态.以及锁车自动升车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升级折叠车镜,多一个维度提醒锁车状态.以及锁车自动升车窗

这也没用。我的锁车喇叭响,但是有时跟本不会注意。就是离车自动锁车升窗最好

网友:
好像需要给车加上圈感应器才行

等上了,你就发现这玩意也烦人了,在车边上打电话、走动,就看到车一会开锁一会解锁,忙得……
还有就是车上家人坐着你下去买个东西,直接把家人全锁车里面了……
我的是电动尾门,正关尾门时如果走远,车门就不会自己锁了,然后第二天下来发现车窗开了一晚上……

网友B:
啥车,看你的车是否支持,有些可以直接设置,有些可以刷,不支持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车,看你的车是否支持,有些可以直接设置,有些可以刷,不支持没用

艾瑞泽7,估计不支持。原厂的估计都不好玩

网友(2020-11-12):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升级折叠车镜,多一个维度提醒锁车状态.以及锁车自动升车窗

我的就是自动折叠的还是能忘记锁车

网友C:
可能你需要增加一个下车语音提醒“请设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你需要增加一个下车语音提醒“请设防”

太LOW了

网友D:
改装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呗。这玩意多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装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呗。这玩意多的是。

原车带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想研究一下能不能改成市面上那种后加的无钥匙进入的功能。就是靠近车自动解锁,离开车自动上锁。其实解锁好说,主要是上锁经常忘

网友:
原厂的都考虑过这些,觉得有安全隐患,就屏蔽了,

网友E:
我的车有锁车自动关窗,但没有靠近解锁,离开落锁。无钥匙也很方便 用手碰一下锁车了 ,手背也行,是肉就行

但有次忘记锁车 ,所以窗户也没升起来 ,然后下了一宿的小雨。。。

网友:
你说的这个功能我觉的实现起来应该也不错。
考虑如果主驾驶员带着钥匙离开,或者其他乘客带着钥匙离开,可以再每个座位下面增加传感器,车里有人,即便拿着钥匙离开也不会落锁,除非里面手动上锁。
然后靠近解锁这个功能,就只能检测钥匙了,范围还是越短越好,虽然范围距离小了,影响体验,但安全性增加了

网友:
请个司机最智能了

网友F:
我的是后装的,你说的都有,离开自动锁车,升窗,艾瑞泽5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后装的,你说的都有,离开自动锁车,升窗,艾瑞泽5

我是艾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车有锁车自动关窗,但没有靠近解锁,离开落锁。无钥匙也很方便 用手碰一下锁车了 ,手背也行,是肉就行 ...

我的也是锁车自动升窗,但是忘记锁车这事不靠谱

网友:
我车后装的锁车自动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