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行车记录仪降压线

楼主(2020-09-29):
质量怎么样

网友:
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质量还是可以的+1

网友:
质量不错,不过我用的是索尼PSP的12-24v转5v降压线

网友:
至少比LM2596山寨芯片好。不过我更喜欢看记录仪方案,联咏性价比好于安霸凌阳海思,缺点联咏发热大些,注意机身温度能避免过热漏录,存储卡要用好点的。

网友:
这种做工还算合格了

网友:
我也是买的这个,昨天收到,盯盯拍E3用的

网友:
比那种用7805 或 串几个二极管    降压的好多了

网友:
做工还算合格了

网友A:
不明白干嘛设计成B+常电+ACC,直接取ACC不得了,又没有多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干嘛设计成B+常电+ACC,直接取ACC不得了,又没有多大电流。

停车监控,识别车辆启动吧

网友B:
我记录仪带的也是和这差不多,对收音机干扰很大,后来给换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停车监控,识别车辆启动吧

停车监控直接接常电就行,记录仪里有没有能识别ACC的功能。总感觉多此一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停车监控直接接常电就行,记录仪里有没有能识别ACC的功能。总感觉多此一举。 ...

常电 只会按正常模式录制

记录仪 是可以识别ACC断电的。  MiniUSB插口, 4脚, 通过一电阻接高电平5V, 记录仪可识别 使用了 降压线。
当熄火断电,  会触发  MINIUSB 4脚 变为低电平,  记录仪 可按设置进入 缩时录影 或 休眠的。反之 开启电门锁, 上电,  会触发 高电平, 恢复 正常录像模式

详见我的贴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extra=#pid6343585

网友(2021-10-07):
引用 网友B:
我记录仪带的也是和这差不多,对收音机干扰很大,后来给换掉了

我装的4S送的记录仪,因为效果不好换了PAPAGO记录仪,但没换降压线,后来发现右后轮胎压监控失效,搞了很久才发现是降压线干扰。换PAPAGO自己的点烟器降压线就不会干扰。你后来换的哪种降压线?

网友:
质量不错,不过这个东西一般都没啥问题,我家的都用了6年了

网友:
我还以为就一个1000欧的电阻搞定

网友C:
这个竟然两路降压,一般B+降压,ACC直接12v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竟然两路降压,一般B+降压,ACC直接12v就可以。

acc只是给监测用的。并没有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录仪带的也是和这差不多,对收音机干扰很大,后来给换掉了

换成什么样的,不干扰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