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家乐JSQ22-T11热水器出现E0,E1,E6的现象

楼主(2020-09-29):
老妈家的强排式热水器安裝不到一年,夏天老人家没么用,我昨晚回去,一开始正常,关水后重开水先出现E1,按热水器开关重开正常,但关水再开水就出现E6,按热水器开关关掉闭重开后开水也是正常,但再次关水再开水就出现E0,出现E0后风机还在工作,按热水器按键不起作用,要断电后重开又正常,但断水后也是不正常!有坛友遇到这类的故障吗!巳解决,售后上门换了火馅反馈探针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A:
断电并关闭燃气,把前面板卸下来(螺丝应该在最上面和最下面各两个),在前面板内侧有贴纸写着各种代码的问题,逐个解决吧

网友B:
我前两年双11买的万家乐,刚装上没一个月就有问题,偶尔正常,大多数时候温度能窜到六十多度,刚开始以为是水压的原因,后来测了水压也符合要求。没办法我自己装了个燃气阀,手动控制燃气进量来调温。

网友:
总的来说 你这个还是主板的问题。我家以前的前锋也是一样。哪里都检查了没有问题,最后换了主板搞定

网友C:
水压可能不够,导致各种出错
建议疏通下进出水管

网友D:
你这种是带电脑板的吧?我现在都买老式的哪种3个旋钮的热水器,简单方便,自己也能维修,电脑的各种毛病,难维护……

网友:
名义上说恒温,其实也没觉得多好,要求还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并关闭燃气,把前面板卸下来(螺丝应该在最上面和最下面各两个),在前面板内侧有贴纸写着各种代码的问 ...

说明书上面也有介紹!但不能根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两年双11买的万家乐,刚装上没一个月就有问题,偶尔正常,大多数时候温度能窜到六十多度,刚开始以为是 ...

就是少用才出現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压可能不够,导致各种出错
建议疏通下进出水管

水压没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是带电脑板的吧?我现在都买老式的哪种3个旋钮的热水器,简单方便,自己也能维修,电脑的各种毛病, ...

也对,老式反而技術成熟!

网友E:
我家的万和的也出现E1,了之前出现过,自己换过控制板上的整流二极管,原装的用的是M7,都烧裂开了,随后换了S6M,用了几年出现这个了,看来那天又要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万和的也出现E1,了之前出现过,自己换过控制板上的整流二极管,原装的用的是M7,都烧裂开了,随后换 ...

最煩的是它不断水是沒有問題,一断水重开水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煩的是它不断水是沒有問題,一断水重开水就不行了!

我的现在这个情况也是这样的,开机第一次用没问题,关了水再开就会报E1,多用一会就不会出现E1,先拆开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