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销宽带需要退猫和机顶盒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0-09-29):
首先说明,不是要教大家作恶,是运营商套路咱们,注销宽带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把光猫和机顶盒带过去,运营商就会说不好意思,出钱吧!其实他们收了设备后直接就扔到一个箱子里了,更感觉赔他的钱不值得出!
前段时间,家里电信宽带到期了,去注销的时候,柜台说需要把光猫和机顶盒带来才行。光猫好说,一直在用,机顶盒其实在2年前就挂网上卖了!这咋办?于是从网上又买了一套同型号的机顶盒,幸亏手里有以前机顶盒背后的照片,可以查到序列号和设备号这些的。于是在线生成条形码后,复制到WORD里编辑好,打印出来,替换原来的贴纸!然后去注销宽带,一次性搞定!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电信那边核对的就是STBID这个设备号!而且是手录入的,没有扫描!另外,光猫需要带电源,机顶盒没有检查是否有其他配件。我就有点后悔把全套配件都还给电信了。
最后给大家看看打码后的成果。

网友:
我家都是自己出钱买的,不用退

网友:
我们都是交了押金的,退回的时候需要退押金,当然押金的条子你得保存好

网友:
以前退过一次,工作人员看都不看,只要随便有个设备给她就好了。

网友:
电信原来退过  电源没有给  100元押金归还   。移动上次一个电视盒  一个光猫  也说退100  我嫌太远麻烦 就没有退了  100元算了   电视盒后来刷机了  现在可以用    光猫被我拆了盒子做小主机了。。。。。还是亏的

网友:
直接买个空外壳,里面配重就可以了

网友:
人家不太看的。。。

只有个别地方会把光猫翻新再给用户用。。。所以你懂的,宽带费就包含了光猫费。。。因为虽然回收,但几乎不再次利用的。。。就算保护环境,这样操作也是对的。。。

网友:
自己打印条码,这操作有点6啊

其实不算作恶,他们回收的设备都是扔的.运营商确实在套跑我们,
可以看看嫌鱼 有多少旧光猫电视盒是哪里来的.

网友:
我移动的,去退的时候先问了下:连线都要带齐,我没带线就带了机器和电源。结果轮到我的时候我先问了一大堆不着边际的问题,可能被问烦了,电源放兜里我都没拿出来

网友:
其实回收后是会利用的 现在运营商都没钱了 所以你新开的宽带拿到的猫和盒子也不是全新的 甚至我开的时候 给我的猫和盒子电源都不是 原厂的

网友:
手艺不错!
我们这都不看序列号这些,是个同款设备就行

网友A:
不太象,误差好大。

网友B:
我前几天去退了个移动的机顶盒,原来的机顶盒被我留下了,去废品店找了个有移动标识的机顶盒,给了3块钱给废品店老板,,然后就去移动营业厅退了,他们在电脑上手工输入机顶盒的条码,,我当时还担心条码对不上,退不了,谁知道,居然也通过了,。机顶盒电源也没有,遥控器是废品店随手捡的一个广电的遥控器,也算是混过去了。

网友:
之前家里是fttb,没有光猫,注销宽带的时候还问我要光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象,误差好大。

警察叔叔,
这里有坏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天去退了个移动的机顶盒,原来的机顶盒被我留下了,去废品店找了个有移动标识的机顶盒,给了3块钱给 ...

这个都可以,我们那是对码的,很严格,

网友:
电信的就要退,连7、8年前的电话调制解调器都要退,没有就是50元。随便咸鱼淘个坏的,也没管条码,也退了。
联通的就挺好,虽说要退的,但实际操作都不需要退机顶盒。

网友:
随便弄个差不多就行,退网办手续是在柜台,柜台美女根本不懂是什么盒子。

网友:
我家里当年装了电话,后来装宽带申请的时候工作人员让我再开一户,不要合并在一起,所以我有多交了一次初装费,过了好几年,因为电话线接触不良老是断线,打10000报修,工作人员嫌烦了,把我的宽带设备换了,换成带电话解调器的,也就是电话和光纤绑在一起了,家里老人在家,没弄懂意思就签字了,我问那初装费退了没,没退给我再放一路过来。我是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网友:
退的时候态度强硬点,,如果超过3年 设备就是自己的不属于运营商的 他们没有权利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