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神帮忙看看怎么下手,3kw数码变频发电机显示屏

楼主(2020-09-29):
大神帮忙看看怎么下手,3kw数码变频发电机显示屏显示屏无显示,无背光。主板上的电源led指示灯正常亮,可以通过按键启动和停机。电筒照过屏幕没有影像。

网友:
液晶排线 擦擦氧化,在插上试试,修过一个数控及的屏,也是只亮背光不显示,功能都正常,后才换了个屏线好了 ,这种就是屏坏或者屏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