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6手机,按开机键,电池保护板马上保护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9-29):
如题:
苹果6手机,按开机键,电池保护板马上保护,应该是主板上有短路的吧?这种情况一般是坏哪?怎么检查?

网友:
PMU后级 建议送修

楼主:
电源管理模块?
手机的电源管理确实是相对易出问题的部位

网友A:
无人为情况多是电容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人为情况多是电容短路。

难道要上可调电源,强行烧烤,把坏蛋烤出来?

网友:
一般先在电源那个位置大致先测下各大输出电容蜂鸣档,两边都对低滴滴的电容就是短路的,然后调个合适的电压+5A去烧。这个烧机方法要根据机型,故障成因,短路点灵活应用。我之前随手拍了一个查找案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of4y1D7za/:lol:

网友(2020-12-23):
估计个人很难修,建议找售后或者自己换板。

网友B(2021-03-08):
路过路过,换机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过路过,换机换机

网上有许多说是某屏蔽板下一颗芯片边的一个电容漏电,我一直没时间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有许多说是某屏蔽板下一颗芯片边的一个电容漏电,我一直没时间折腾。 ...

零件太小,无从下手,是时候显示你真正的技术了

网友(2021-06-08):
松香大法啊,熏上松香,给电,看哪里融化就扣哪里啊

网友:
下载鑫讯维电路图软件,ip6有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