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小踏板电动自行车可以安装哪种儿童座椅

楼主(2020-09-29):
老人给帮忙看孩子,需要带着老二,接老大。本来学校很近,可是犹豫疫情防控,人行的门口都封闭了。只能绕远走大门,于是在京东抢了一辆电动自行车。
买回来后发现,找不到合适的前置儿童座椅。请问诸位朋友,是否有这方面的经验,谢谢。

网友:
为啥不考虑后座

网友:
多少钱抢的?

楼主:
1899 京东京东京东京东

网友:
你发的这个就行的,安装的时候先把电池拿了,装好后不影响电池插入的.

网友:
固定个小凳在踏板上不行么?

网友:
建议后座加个扶手,淘宝也是有的。最好轮子防护栏也装了。

网友A:
老人,电动车,还+两儿童,都是不安全因素。老人对机械操作协同能力不如年轻人了,加上大多对交通安全规则不了解或漠视……
楼主你确定要那么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人,电动车,还+两儿童,都是不安全因素。老人对机械操作协同能力不如年轻人了,加上大多对交通安全规则 ...

有道理,要头脑很灵活那种老人才安全。我这有个幼儿园挺好的,但在主干道旁边,估计好多人都因为这个没去读。道路少车辆的话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人,电动车,还+两儿童,都是不安全因素。老人对机械操作协同能力不如年轻人了,加上大多对交通安全规则 ...

多谢回复,确实有诸多不安全因素,可是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切实可行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1899 京东京东京东京东

这个样式1899? 实体店国标车1000左右的好多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样式1899? 实体店国标车1000左右的好多好多

哦,买的时候定了几个条件
1. 锂电池,电池可取,电池竖放。
2. 可上牌,尽量品牌的。给老人买,出了质量问题售后方便。
我本着这几个条件转了5个实体店,发现大多都是在踏板部位放电池的,锂电池的都不下2k。
1000左右的确实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样式1899? 实体店国标车1000左右的好多好多

锂电吧应该

网友:
改过2个,非常稳固,我找找照片给你看 ,其中一个动了电焊,主要的材料是淘宝的不锈钢管夹。

网友C:
这个是用简易车改的,用得2个不锈钢管支架,固定在车上 非常稳,50斤10岁都没问题,椅子是宝骑或者迪卡侬的前置椅子。还有一个电动车踏板的 ,改的方法类似,前后管夹固定车架上,网上买的常见的儿童电动车前置椅子椅子固定在中间钢管上,目前天天用非常稳没问题,需要可以找图片你看
另外改了一个迪卡侬自行车,前置带孩子骑行的,也是用得宝骑椅子改的,小孩比较喜欢这种椅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用简易车改的,用得2个不锈钢管支架,固定在车上 非常稳,50斤10岁都没问题,椅子是宝骑或者迪卡侬的 ...

这椅子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用简易车改的,用得2个不锈钢管支架,固定在车上 非常稳,50斤10岁都没问题,椅子是宝骑或者迪卡侬的 ...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人,电动车,还+两儿童,都是不安全因素。老人对机械操作协同能力不如年轻人了,加上大多对交通安全规则 ...

+1, 交警拦下来就是30-50,看他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