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拆解SOOCOO S60运动相机 改红外夜视

楼主(2020-09-29):
偶然机会收了几台极限运动相机,这货不用防水外壳,裸机就能潜水60米[强]。收到后又忍不住想把它改成红外夜视功能[奸笑],说干就干,一直拆下去,见到传说中的索尼星光级cmos,上面就是红外线过滤片,拆除后重装开机成功,但是成像模糊,在看看拆下来的红外滤镜,厚度不小,所以导致拆除后,光路结构发生变化,焦距也改变了!这也难不到理工男,无非两种解决答案,要么就找一块相同厚度大小的玻璃片填充在原位,但是找块一样规格的玻璃片实在不容易,只能走最后一条路,就是调节原本已经固定了的镜头,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镜头胶水清理干净,又花了半小时逐步旋转镜头测试焦距和成像,终于重新找到准确成像的位置,重新安装好,收工!一台极限运动红外夜视相机就此诞生![呲牙]

网友:
没有改完实拍效果图,差评。去夜酒吧拍一圈

网友:
出拍摄郊果图!

网友:
拍张照片看看效果怎么样,海滨自拍照

楼主:
第一张是没加可见光滤镜,第二张是加了850滤镜。

网友A:
难道我神奇的穿越了???日期竟然是20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我神奇的穿越了???日期竟然是2015

日期没在相机设置,默认是从15年开始。

网友B:
你这照片是在晚上拍的吗,半夜00:00:22这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照片是在晚上拍的吗,半夜00:00:22这么亮?

都说了,时间没有在相机设置,默认时间。  其实是中午12点左右拍摄。

网友:
拍个小动物看看

网友:
哪里买的,还有麽?

网友C:
晚上来一个有人的效果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晚上来一个有人的效果图

晚上要有红外光源,其实效果就跟你看监控视频,晚上黑白夜视那种差不多。

楼主:
其实所谓的红外透视技术,真的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夸张

网友:
本帖仅供研究学习,请勿用于非法用途。免责声明没有写,哈哈

楼主:
本贴只想说明一个科学课题,红外线比可见光波长要大,饶射能力比可见光要强,在特定环境下特定材料中,具有局部轻微饶射成像能力,仅仅特指在特定情况下发生,请勿过度想象过度恐慌。哈哈

网友:
要前面加滤光镜头才能把上面那层滤掉,看过717拍的照片,跟没穿衣服一样,表面只有一层软纱。

网友:
红外线波长长  话说 热成像就是远红外线 可以直接穿透云雾 楼主可以试试 把可见光完全滤除 能不能看透烟雾 如果可以 可就赚大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