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淘了个大宝贝,不会拆焊脚大佬进来指教一下

楼主(2020-09-29):
把1的黄色片子拆出来贴2的上面去后面焊脚用风枪吹得掉吗?

网友A:
你这个可以用吸锡器,溶化后吸走焊锡就可以全部拆卸了;我以前用粗细刚好的针头拆,焊锡熔化后,针头马上转一圈,引脚的焊锡就隔开了,针脚就悬空了,一个一个拆,针脚全部搞完,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风枪+吸锡器伺候,不过早期黄色KZT座子有内爪,你拆的时候注意一下,别掉了就报废了

网友:
普通的风枪很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可以用吸锡器,溶化后吸走焊锡就可以全部拆卸了;我以前用粗细刚好的针头拆,焊锡熔化后,针头马上转 ...

这么密的针脚,还是空心针比较好

网友:
先用烙铁+吸锡器,吸掉大部分锡。
再用风枪小风吹着,用空心针通孔。

网友:
引脚氧化 最好涂点焊油吹 要不然很难吹

网友:
小锡炉泡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
又在骗我买测试架了,看那咸鱼那家,不算贵,就算座子钱也顶过30元了,问题是支持tsop的TLC有吗?大都是BGA封装颗粒,要不就是自封的垃圾片
还有这个要拆下座子,最完美的方式就是要过小锡炉,其他方式热力不均容易伤焊盘。                   最后想求证的是这个板子主控能不能直接换成2246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