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胜利VC980问题

楼主(2020-09-29):
业余玩的主力表VC980,四位半国货。近来想用见出故障了,各档位都有蜂鸣响,还有二极管通断显示,网上网下都说是运放坏了,拆开内脏是这样的,看到有五片运放,在后面上有片贴片062,中间多元件这里有两片358和两片062,应该是哪片放运出问题的??维修过的指导一下,求它的电路图或指导。

网友:
可能有1-2片运放都负责蜂鸣器,你查一下线路,哪个运放控制蜂鸣器

网友:
我之前的VC980  也是蜂鸣器唱歌,是红圈内的两个运放,具体坏的是哪个我忘记了

楼主:
拆掉了一片运放和一个电阻,用电压档和电阻档都正常着,这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