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不用继电器如何模拟按键按下,有没有大神提供点思路?

楼主(2020-09-29):
不是单片机,不通大电流,根据信号,只是模拟轻触按键拉低接地,试过用继电器有延迟还有声音,如果不用继电器,用芯片或者简单模拟电路能实现吗?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不按下时,触发线与gnd之间有没电压,一般用光耦可以

网友:
一般按键都有限流电阻,所以三极管,mos根据不同状况一般都可以搞定。

网友:
根据实物绘个草图好分析。通常来说,这很简单的,摸死管和三极管都可以实现。

网友:
光耦比较好

网友:
这是一个开放题,条件太宽泛,没有标准答案。

网友:
CD4066, CD4053, ADG409这些模拟开关电路了解一下

网友:
如果确定按键按下是拉低接地了,靠谱的办法就是光耦。

网友:
只要是机械触点的按键,基本都可以用光耦搞定。只要确认下按键两端的电位高低就行。

网友:
光耦好,初次级没牵连

网友:
光耦或场效应管都可以。

网友:
单片机开漏就可以,

网友:
这个看要干吗吧。弄个机械式的?

网友:
拉低的话不就是一个mos的事情

网友:
用光藕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