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晶思达新款 充电器电压是否过高

楼主(2020-09-29):
晶思达充电器电压是否过高,空载13.91v,充电电压13.8v,差不多在电池输出端电压12.78v时转灯。
这电压看着有点高啊,不是12.6v吗?
充电中

CQTH不认识电芯

保护板

网友:
反正我拿来充手钻的电池,把电池充废了,充它自己的电池没事

网友A:
杂牌的锂电产品都这个电压,冲不坏的,负载截止电压都是12.6,你要担心也可以另外买一个靠谱的12.6v充电器,这种一般只充到12.3,续航区别不大,4V以上的存电量本身也没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杂牌的锂电产品都这个电压,冲不坏的,负载截止电压都是12.6,你要担心也可以另外买一个靠谱的12.6v充电器 ...

用12.6V充电器,只能充到12.3V不是问题,问题是充电后期电流太小,充电特别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12.6V充电器,只能充到12.3V不是问题,问题是充电后期电流太小,充电特别慢 ...

无所谓的,炮灰钻冲一个小时我就拔了,基本能到4V均压,够用一阵儿了,这玩意儿本来就备胎用和多尘潮湿的地方当敢死队用,用坏了不心疼

网友:
我是充到后面用时不时表量一下,突然就停充了,估计是靠电池上的保护板截止了,所以充其它电池的小心为上吧

网友:
保护板停充的,停充电压4.25v,电池内阻线阻不是太小应该不会过充吧,高一点好,后期电流小的话内阻线阻无法垫高反而容易过充,这种充电方式是最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