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4 5米高的房子装吊扇有什么吊杆妈?

楼主(2020-09-29):
老家是农村乡下的房子。差不多快有5米高的样子。
装吊扇,吊竿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直径25自来水钢管焊接。

网友:
不锈钢管或方管打孔穿螺钉,不要焊接,焊接后期会上锈,乡下湿气大。

网友:
不要做装吊扇,装个壁扇,装吊扇以后清理不方便,要上梯子。

网友:
水管焊接、打孔都行。不建议用壁扇,房间大了没感觉。装个1400mm的吊扇。

网友:
以前学校里的吊扇就像3楼说的法子处理的。

网友B:
用根钢筋两头弯个钩,梁上一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根钢筋两头弯个钩,梁上一挂!

支持一帖

如果钢筋强度没有问题,
这个方案,最好

网友:
7楼的方法比较简单实用

网友:
千万不要装,杆子固定不好共振,时间久了掉下来,那就是刀片了,另外噪音也严重,不安全。

网友:
直径6mm或者8mm实心不锈钢圆钢,代替钢筋

网友C:
踏实儿的买俩落地比啥不好

网友:
工业吊扇的吊杆肯定够长

网友:
觉得3楼是正解,不过要注意一下不锈钢管比较薄,要用粗些的销钉,防止销钉磨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踏实儿的买俩落地比啥不好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D:
镀锌自来水管一根,一头钻一个孔搞定,最好距离地面不低于2.5米,要不小孩会拿个竹竿什么去捅,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镀锌自来水管一根,一头钻一个孔搞定,最好距离地面不低于2.5米,要不小孩会拿个竹竿什么去捅,不安全。 ...

结实,耐用,很不错

网友:
买网上的装饰吊扇就行,有长吊杆配的,普通工业扇也有长吊杆配的呀,单独买一根就行了,下图是我自已装的吊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径25自来水钢管焊接。

可能用1/2“钢管接长即可。

网友:
这个可以吗?

?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