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童车改装480A一拖二电调怎么接线,小白一个

楼主(2020-09-29):
原车是390的16000转电机,四驱,速度慢,力量小。想改成4个570 35000转电机。某宝最大的童车控制器100a,但是带不动4个570。请大佬们指点一下,论坛看到有大佬用的480a一拖二电调,接线我不会接

网友A:
改哦没用,这种本来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哦没用,这种本来就这样,

速度能快些就行,现在的速度太慢了,比走路还慢

网友B:
齿轮速比问题 换总成或者超压使用

网友:
楼主这是要飙车啊哈哈哈,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速比问题 换总成或者超压使用

换电机的话控制器带不动,原车35A控制器,换570四驱100A控制器带不动

网友:
慢了好,毕竟安全

网友:
4个电机启动时会有近百A电流吧,正常运转时不会有那么大电流的

网友C:
给个建议,用两个控制器,控制线并联,一个控制器控制一组电机(前驱一组后驱一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个建议,用两个控制器,控制线并联,一个控制器控制一组电机(前驱一组后驱一组 ) ...

卖家说会信号干扰

网友(2021-05-09):
4个570 35000转电机

网友(2021-11-03):
童车的控制器决定电流大小的应该就是继电器,一个是换一个能带大电流的继电器,或者用控制器的继电器控制2个或者更多继电器。

网友:
电机功率就那么大,再加大控制板容易烧。
最简单买2个轮椅减速电机,电源改24V。
想更买48V三轮车后驱改,

网友(2021-12-20):
楼主改好了没,我也想双驱改四驱,改成550三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