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12V手电钻电池补焊

楼主(2020-09-29):
给12V手电钻电池补焊,手电钻电在使用时时转时不转,估计是电池问题拆开来研究研究

问题在这里,镍片与保护板沒焊好,接触不良,补焊

问题二,这儿镍片与电池点焊根本沒焊住

重新点焊

还原

试车,正常了,搞定收工

END

网友:
点焊机没露个面呢

楼主:
就是网上卖的用法拉电容的那种,还蛮好用的

网友A:
透过包皮都能看到里面电池严重生锈,都起疙瘩了,命不久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透过包皮都能看到里面电池严重生锈,都起疙瘩了,命不久矣!

我还以为是旧电池的老焊点

网友:
电池长颗粒了 快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