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两台佳贝思基站通信电池,一台4860T,一台4820T,附拆机图

楼主(2020-09-29):
16年的4860T用电子负载测得容量为50AH,后用博强的上位机连接成功,把设计容量改成50AH了,4820T是另外购买的,原封包装18年11月的,发现一个问题,用博强保护板上位机,同一根连接线,连接不成功,试了软件里自带的6个协议文件,均无法连接报错。求高人指点

网友A:
这个多少大洋一组?

网友B:
同问多少钱,还有用途?  测试充满然后放电容量和电流?

网友:
充电电流小了点,BYD的可以1C充电。

楼主:
回复楼上各位,4860是找本地人买来的,850大洋,4820是咸鱼所得,340到付自提,我的小电驴都快压扁了,4860有90斤左右重,昨晚拆开 发现4820的保护板还是博强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连接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多少钱,还有用途?  测试充满然后放电容量和电流?

我打算用在光伏发电存发的电,小洋房前面多了一个平台,大概1.7米x4米,利用起来,安装6块80瓦加6块100瓦单晶光伏板,配合mppt,装机光伏板1000瓦出头,按以往经验估计大概发电量在4-8度电之间

网友C:
留个邮箱,我把我的软件和3个 协议文件发给你试试。

方便的话把你的软件和协议文件发给我 398904600@qq.com

楼主(2020-10-29):
引用 网友C:
留个邮箱,我把我的软件和3个 协议文件发给你试试。

方便的话把你的软件和协议文件发给我  ...

我又入了一台一样的 发现是保护板坏了 现在不知道怎么修 买了一块不知好坏的 结果还是坏的,还是慢慢看看怎么修 或者慢慢看再入一块吧。  qq邮箱148345259@qq.com 软件和上位机等下发你  里面有好几个协议文件

网友(2020-12-18):
方便的话把软件和协议文件发给我 duanjin@vip.sina.com

网友(2022-05-10):
各位好!新人无法下载软件,方便的话把软件和协议文件发给我,多谢多谢!!!邮箱:506572879@qq.com

网友:
各位好!方便的话把软件和协议文件发给我,多谢多谢!!!邮箱:506572879@qq.com

网友(2022-07-06):
各位好!新人无法下载软件,方便的话把软件和协议文件发给我,多谢多谢!!!邮箱:956071356@qq.com

网友:
位好!新人无法下载软件,方便的话把软件和协议文件发给我,多谢多谢!!!邮箱:17514122@qq.com

网友(2023-04-01):
方便的话把软件和协议文件发给我13926391811@139.com

网友(2023-05-02):
请教一下容量怎么改?我的现在50A变32A了

楼主(2024-06-06):
引用 网友A:
这个多少大洋一组?

几年前买的,700-950一组,上门自提的

网友:
各位好!新人无法下载软件,方便的话把软件和协议文件发给我,多谢多谢!!!邮箱:27929569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