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买了个魅族解码耳放

楼主(2020-09-29):
95¥买了个魅族解码耳放,非常小巧。左边是Type-c,右边是3.5mm,支持Mic。

本来这东西是为魅族16s手机取消3.5mm耳机孔后,提供HIFI音质的配件。通过USB Type-c接口与手机连接,提供高质量音频硬解码的功能。魅族解码耳放的DAC—cs43131,它是cirrus logic专门为了以精简的外围电路实现超高指标而制作的芯片。即使在32欧低阻抗输出设备上,依然可以得到很不错的参数。

网友A:
手机取消3.5mm,又赚了楼主95

网友:
以前lg有个g5的解码,不便宜,体积也大,反正吧,就那么回事

网友B:
这货完全就是智商检测器,手机取消3.5mm口子,然后又弄个这个玩意儿出来坑钱
至于音质,能好才见鬼了呢

最恶心的是手机上只有1个USB接口,用这货就不能同时充电,蛋疼的要死。
我是很讨厌各种各样的功能强加给所谓的type-c的,听听好像功能很强大,实际上各种冲突,用起来远没有手机上直接有个老土的3.5mm好用

网友C:
我买的螃蟹的c口解码,也就3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取消3.5mm,又赚了楼主95

我不用在手机上,是专给笔记本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螃蟹的c口解码,也就30块

这货支持DSD硬件解码,螃蟹的要先转换成PCM再解码,把好好的DSD音源糟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完全就是智商检测器,手机取消3.5mm口子,然后又弄个这个玩意儿出来坑钱
至于音质,能好才见鬼了呢

这和Type-C耳机直接输出不同 ,USB口只提供数字信号,由外置DAC解码。而且DAC芯片CS43131规格不低,且专为移动使用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完全就是智商检测器,手机取消3.5mm口子,然后又弄个这个玩意儿出来坑钱
至于音质,能好才见鬼了呢

根据我两个月来的使用感悟,那是你
1.喇叭或耳机太差。
2.没有用Hi-Res音源
3.不会设置导致外接DAC成了摆设。
我用Foobar2000很多年,但要设置她驱动外置DAC花了不少时间才搞明白的。
比如,我问你DSD解码的dop和native模式有什么区别?这个很关键,只要用Foobar2000硬解DSD或超采样,是回避不了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据我两个月来的使用感悟,那是你
1.喇叭或耳机太差。
2.没有用Hi-Res音源

好音质和是否外置没关系,你要觉得这个DAC好,内置不是更好?外置出来就特别好了?

我是没太好的设备,但也不是垃圾设备。
所谓的那些高保真的音源你先要看看真不真。反正我验出来一大半都是假的,大多数是从低码率的mp3转过来的,还一帮人在那吹音质有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音质和是否外置没关系,你要觉得这个DAC好,内置不是更好?外置出来就特别好了?

我是没太好的设备, ...

内置/板载的声卡,厂家会给你好货,能响就行了。关键是它居然还坏了,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id6642524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内置/板载的声卡,厂家会给你好货,能响就行了。关键是它居然还坏了,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 ...

现在的板载声卡不见得就不好,当然也不一定很好。和主板/手机的定位有关的。只能说你这笔记本太差了。买个常见的正经品牌的正经产品不太会坏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板载声卡不见得就不好,当然也不一定很好。和主板/手机的定位有关的。只能说你这笔记本太差了。买 ...

请你分析一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id6642524中的故障原因。ALC282-QFN48,价格并不贵,也就几元钱,我只是不想因外围电路故障误换IC,况且拆焊需要热风枪,还得把笔记本大卸八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你分析一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id6642524中的故障原因。ALC282-QFN48,价 ...

我不是这块的专业人士,就算是专业人士,分析故障远比设计个产品还麻烦。有太多的可能性能引起表面上看上去一样的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