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古老的百得和日立7.2v电钻

楼主(2020-09-29):
淘的很便宜,上家改了锂电,拆开保养了下,电池和机身外壳,严丝合缝,内部齿轮也没有磨损,挺不错

网友:
怎么没说从哪儿买的?买一个小玩具玩玩不错的。

网友:
这型号有20多年了吧!手里还有3台,2台日立一台国产的

网友:
减速机构倒是比现在的行星齿轮简单不少,就是无法做到身材更苗条一些。

网友:
这种都没有调速

网友A:
这个转数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转数有多少?

好像是400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是400转

明明是600转,自己拍的图居然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明是600转,自己拍的图居然不知道

嘿嘿 没注意看,还有几把费克沙一起买的,那个应该是400转,

网友C:
我也有同款,改成用18350电池的了,改天闲了上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同款,改成用18350电池的了,改天闲了上个图

18350?容量很小吧!
我是找了个9.6伏的壳,装了4节22650,2并2串。
如果用21700的话

网友:
用18350电池不需要突出的电池盒,电钻体积大大减小。
用橡胶做了个尾盖。
打开尾盖,可以看到18350电池盒。
18350电池盒可以拉出更换电池。
基本上老的7.2v镍氢电钻都可以这么改。

网友C:
还改了个7.2v冲击批,很好用,就是续航短了点,不过家用足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改了个7.2v冲击批,很好用,就是续航短了点,不过家用足够了

冲击批什么价,有链接吗?
如果是18350用7.2伏壳的话可以装6节,容量大很多。就你这样两个,拧几颗自攻螺丝就没电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改了个7.2v冲击批,很好用,就是续航短了点,不过家用足够了

两把电批都不错,电压低,重量轻 ,拆个小螺丝很方便。

网友:
我给坛友刚改的得伟18v 也是塞不进10节直接整了5个三星40t 4ah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冲击批什么价,有链接吗?
如果是18350用7.2伏壳的话可以装6节,容量大很多。就你这样两个,拧几颗自攻螺 ...

拧25mm的应该可以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拧25mm的应该可以拧很多。

其实重量不轻了,没电池都700克了。
18350电池多大容量?600还是700mh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冲击批什么价,有链接吗?
如果是18350用7.2伏壳的话可以装6节,容量大很多。就你这样两个,拧几颗自攻螺 ...

3.5x25的自攻丝能拧八九十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把电批都不错,电压低,重量轻 ,拆个小螺丝很方便。

第一个不能调速,基本只能当电钻用了,比较遗憾,想改成调速,但调速开关尺寸都不合适,外观不好看,所以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