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hp8200电吹风拆修开关

楼主(2020-09-29):
飞利浦hp8200电吹风修开关

END

网友A:
这种开关应该很耐用才对啊

网友B:
我家的也是这种亚克力开关,容易断,我是直接用胶粘死开关了,插电就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也是这种亚克力开关,容易断,我是直接用胶粘死开关了,插电就转

实际上不是亚克力,而是聚苯乙烯塑料,透明零件掉地上有脆声。亚克力和透明ABS掉地上没脆声,聚苯乙烯最容易摔碎,亚克力比聚苯乙烯结实点,ABS比亚克力更结实点,最结实的是PET和PC聚碳酸酯塑料,聚碳酸酯比PET耐热,但是生产成本比PET和聚苯乙烯ABS都高。

网友:
遇到这种用巧劲的我就抓瞎了

网友C(2021-04-25):
引用 网友A:
这种开关应该很耐用才对啊

我也是这个型号的电吹风,也是这个开关断了,我感觉这型号的都是假货,我是淘宝飞利浦旗舰店购买的,包装很软印刷很模糊色彩淡。

网友:
你的多功能台锯是买的吗?介绍下呗!

网友:
这个吹风机 拆开那些卡片就没有无损拆解过。。。。

网友:
也有一个一样的风扇  熊孩子捉着后面透气网  温度高不转了   电源线都感觉到热了

以前温度高 冷了就好了  现在这个放了几天还不行 是不是哪里烧掉了啊

网友(2021-10-20):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个型号的电吹风,也是这个开关断了,我感觉这型号的都是假货,我是淘宝飞利浦旗舰店购买的,包装 ...

我的也是这个坏,这个是通病吗。关键还找不到这个配件卖,也部是ABS的,什么胶水都没用/现在直接高温模式,不用切换了

网友:
同款电吹风,已经用了10年多了,质量是真好

网友(2022-01-08):
也是同款电吹风,也10年以上了,前几天说是没热风,拆开看了下风机、电炉丝都没问题,但就是接上以后没温度,开到最大功率300多瓦。估计主电炉丝没接通,是不是有可能电炉丝的开关坏了??

网友(2025-02-12):
很难理解设计成这种很难无损拆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买家不能轻易的修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