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工频变压器

楼主(2020-09-29):
拆工频变压器

这个不拆

END

网友:
最早最原始的变压器来的了,不能不说是变压器的始祖了

网友A:
谢谢分享。。。。。为了柒包线?

网友:
骨架烧了,没法重绕,得换骨架。

网友B:
这铁心用什么办法可以做到无损拆解?

网友:
曾经把一个骚坏的变压器拆开重新接了一下,结果发热贼大,应该是绝缘漆烧糊短路了

网友C:
以前制作功放,需要重新绕制次级线圈,把EI铁芯拆开后重新组装,总有1-2片插不进去,结果变压器通电就有吱吱的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为了柒包线?

这类变压器没什么用了,拆着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铁心用什么办法可以做到无损拆解?

那要看浸漆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制作功放,需要重新绕制次级线圈,把EI铁芯拆开后重新组装,总有1-2片插不进去,结果变压器通电 ...

作功放重新绕制的铁芯要浸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要看浸漆的情况

都泡出包浆了,想把铁心回收重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泡出包浆了,想把铁心回收重绕

如果是EI型铁芯的话,我一般先用小刀划开靠骨架第一片E形铁芯外围,再用薄钢片抵住中间舌芯慢慢敲出来,只要第一片取下来就好办了,如果是山字形铁芯就不太好拆,总要损失—二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EI型铁芯的话,我一般先用小刀划开靠骨架第一片E形铁芯外围,再用薄钢片抵住中间舌芯慢慢敲出来,只要 ...

哦~那我改天研究下,试试你的办法

网友D:
如果是铜线圈可以作为飞线利用下,铝线当废品卖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铜线圈可以作为飞线利用下,铝线当废品卖掉。

这个肯定是铜线

网友:
没看到第一片是如何拆出来的?

网友(2021-01-24):
哪个细的线径0.1mm的是初级线圈吧

网友:
6w以上的变压器都能重绕,6w以下的初级线太细,买不到0.1mm以下的染包线,也容易碰断,没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