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充电器热敏电阻炸了,可以直接飞线或者用普通电阻代替吗?

楼主(2020-09-29):
川崎充电器,热敏电阻炸了,找不到合适的替代。
可以直接飞线或者普通电阻代替吗?

就这个黑色的炸了。

网友:
最好是不要代替,这个零件的作用是减小充电器的220伏插头通电时的电流冲击。你要是直接短路了容易烧整流二极管还有保险丝

网友A:
题外话,我都很想知道你的帮帮团是怎么来的

网友:
这是NTC,防止冲击电流的。短接能用但不安全。

网友:
我也好奇这个帮帮团是什么来的

网友B:
这个炸了说明电流很大,那么其他地方没坏的?MOS管测过没?

网友:
帮帮团连这个都不知道?

网友:
ntc,冷态电阻大,降低插电时瞬间冲击,短接可以用,但是不建议,最好找个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炸了说明电流很大,那么其他地方没坏的?MOS管测过没?

也有可能质量不行

网友:
不可以。。。这个功能是降低冷启动的瞬态电流。插插头的时候火花会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题外话,我都很想知道你的帮帮团是怎么来的

据说可能有精华贴可以申请团员

网友:
混坛子的一定要先知道帮帮团

网友:
航天工程师不一定做得一手好菜,术业有专攻

网友:
NTC是保护器件,最好还是不要省略,否则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很多电动车充电器都没有这个元件,不照常使用吗?你可以用保险管代替。

网友:
报废ATX电源上拿过来用就行了...

网友:
建议楼主检查检查二极管上下是否已经短路

网友C:
都发5篇精华帖了,你骗鬼呢、居然还有一波傻鸟还老老实实解释得有模有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发5篇精华帖了,你骗鬼呢、居然还有一波傻鸟还老老实实解释得有模有样 ...

高手,你好!你太低调了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