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闲着没事想给电动车整个电动后备箱

楼主(2020-09-29):
目前思路是
1:改电控锁+液压棒
优点:省钱+省事,淘宝9.9买个棒,9.9买个锁,9.9买个控制模块解决。
缺点:还要手动关,有点脱裤子放屁的意思。

2:改电动升降代替锁
优点:省事,是真的省事。
缺点:贵,占地方,速度太慢等...

3:(这个思路琢磨比较久)改电磁
优点:电磁可以实现通电开门,闭电回位。实现电动控制开合,且速度快。
缺点:没有想到太好的方案。

主要讨论第三个,目前遇到的问题是
1.电磁推拉机行程太短,吸力太弱,如果通过杠杆放大行程,吸力过弱怕是掀不开箱盖。
2.就算实现电控开关,锁的问题也还要解决。

目前想到的办法是铺设限位滑轨,用强力电吸模块代替电磁推拉机,通过杠杆增程,同时保留原有弹簧锁,采用拉线的方式联动。实现通电模块运动带动拉绳打开弹簧锁同时推动杠杆推开箱盖。断电依靠箱盖自重自动回落完成上锁。
(渣渣不会画图……勿喷

楼主:
有没有大佬交流一下给个思路

网友:
别想了,还是电动推杆把,闲鱼,推杆几十块钱

网友:
替楼主总结一下:应该是电动四轮车

网友:
参考宝马敞篷,软顶开合机构

网友:
期待楼主改完,我们也改下

网友:
简单:加一个双刀双掷或者三刀双掷开关,主用电池组没电了,手动切换到备用电池组。

网友:
开门用电机带动减速齿轮 关门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