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雪加液体雾化加热器(电子烟)拆解,触点部分改造为4056锂电磁吸充电器

楼主(2020-09-29):
吸烟有害健康!请遵守法规/本文不涉及任何销售信息,仅为电子技术DIY学习

距离产生美

手头正好有个榨干油水的,看着做工还算细致,产生了拆解的想法,就是想看看工作原理,比如主体与头部链接方式、触发方式、液体续流方式,这货的细部构造不简单(没和高端货比较),拆开看着很有意思。原先还想利用控制板做锂电池的(小电流充电、大电流输出的)充放电一体板,经过试验后发现行不通,气流传感器触发主控板输出后,工作几秒钟就断电了,应该是有保护设定,也对,烟油长时间加热对电池、控制板、加热头的要求就不一样了,下面上图:

正面白花是LOGO,十字是指示灯,插入头部时会亮、充电时会亮充满灭灯、工作时会亮,均为白光。

背面LOGO

暂且叫尾部吧,micro USB接口

可拆卸的头部

拔出头部,磁吸的

头部的另一面

主体(烟杆)的触点,镀金有磁性

头部触点,也是金灿灿

尾部稍有拆痕,直接拔出就可以

半出,指示灯用了十字型塑料导光柱

完全拔出来,5根线,2根接杆身触点,3根接气流传感器

烟杆内,光身

内容物,从左数分别是密封圈(吸时保持负压)、触点(链接烟油发烟仓)、气流传感器、导线、电池、控制板,以上内容物安装在一个塑料框架内

背面,导线焊工不赖,线材质量很好,芯片打磨过了

杆身触点,中间凸出部分可伸缩,像只猫头鹰

烟油发烟仓就位待命

吸合,同时右侧白色指示灯会闪一下表示吸合成功,磁性还可以,能吸结实,

与烟油发烟仓分离时,杆身触点是有电压的,用于感应烟油发烟仓是否吸合

继续拆

3线的气流传感器,套在硅胶套里,用于密封保持负压

气流传感器侧面,很像麦

气流传感器正面,撕去表面黑色吸音棉

背面,线材特写

气流传感器,总成

为了搞明白气流传感器,给度娘写了一封信,给了参考回复,大意是中间蓝线,负压时输出300mA,正压无输出,静态无功耗,外界声音不会误触发,那就不是麦的原理了

801636电池,400mAh,最大输出3A?LED周边做了遮光、均光处理,细节还不错

拆掉控光部分,IC-LP406电源管理

模拟触发一下,就是接个3K电阻,不一定是正确阻值

这货应该就是主控了

烟油发烟仓,做工就乎

貌似没有无损拆开

中间气道,隔绝烟油

发热头

拔下连接硅胶管,用于发热头与塑料外壳中间气道的连接

拔下右侧电源插接头

触片有铁磁性

翻转,插针,用于连接发热丝

发热头

发热丝2极,由两侧窄孔(防漏气)穿出,电源插接头插针塞入窄孔,接通发热丝。中间通孔是气道

烟油由塑料管体中间的侧开口浸入,开口处露出耐高温纤维布

发热头底座分离

发热体引出的2个电极,发热体中间有气道

发热体半出

发热体全出来了

发热体外表缠绕了耐高温纤维布,使烟油均匀附着在发热体周边,改善雾化效果

继续抽丝剥茧

还以为是碳纤维发热,但不是,这个只是类似陶瓷支座,具有多孔吸附性,平时轻微漏液也是从这里流出来的

翻转看

之所以说是类陶瓷是因为,轻敲一下就碎了,质地糟酥,再说陶瓷一般也做不出多孔吸附性构造

敲个稀碎,看到发热丝

爆炸图,中间炸碎了

清理一下,来个全家福。主控还有保留价值,可做小电流充电板

改造4056磁吸充电头,要用到这个框架

两侧金属凸头是导线焊点所在,可以伸缩还挺高级,正是做磁吸电极的好材料

分别切下来的2极,用了电磨

接上导线,导线粘在外圈,方便中间电极伸缩,导线不可太粗太硬

帖子编辑完已是夕阳西下,杆子也发挥了余热,化身成4056充电器的一部分

THE END!
本季完!

网友A:
电子烟内部最原始样子给你公开了

网友B:
原来电子烟内部长这样

网友C:
这玩意暴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烟内部最原始样子给你公开了

不拆彻底不舒服斯基,老早就想知道里面是个啥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电子烟内部长这样

东西虽小,构造还挺复杂

楼主:
原价不说了,某利蜂半价卖了好几个月,总不能赔本赚吆喝吧

网友:
以前也对那气流传感器感兴趣,撸过几只来测

网友:
据说电子烟电芯是动力电的

网友(2021-05-05):
谢谢,非常清晰的资料

网友(2022-12-15):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暴利啊

成本不算开模设计几十块不得了了, 原来20块一套 看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