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樱桃红轴人体工程学分体键盘飞线编程

楼主(2020-09-29):
樱桃红轴人体工程学分体键盘,c键修改程序到波折号,然后飞线儿引回。

这特价烙铁不太好用

楼主:
处女贴,还不太会用各种论坛功能,多多包含。这个键盘是淘宝定制的德国红轴分体键盘,用惯了还真是不错,就是这个售后服务总是联系不上,左手常用的案件坏了两个了,我用万用表测了下,不是轴换,是线路坏。换线路板或者芯片基本是不可能的,厂家也联系不上拿不到支持,只有自己动手了。我把话的按键用漆包线飞线到不常用的按键,然后把不常用的按键修改程序成为坏的按键的字母就行了。
虽然定制键盘有有独到的好处,比如符合人体工程学,但是坏了后原来的厂家不见得找的到,售后支持跟不上真是个问题,换键盘把还的改变使用习惯,等以后这个键盘不能维持了,再买键盘可不能随便定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处女贴,还不太会用各种论坛功能,多多包含。这个键盘是淘宝定制的德国红轴分体键盘,用惯了还真是不错,就 ...

飞线解决问题简单粗暴。

网友A:
这种可以直接在键盘线路上面查线,看看是不是线断了,这个其他键没问题,只有一个安静问题,很多时候就是按键触发的问题,如果直接短路按键两端还不能触发,估计就是线路断开了,这个很少是芯片问题,芯片问题一般不止一个按键,是直接一列或者一横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以直接在键盘线路上面查线,看看是不是线断了,这个其他键没问题,只有一个安静问题,很多时候就是按 ...

看看半天,没看出来,量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