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惠普HPW1907所走的弯路

楼主(2020-09-29):
      最近接修一台维修惠普HPW1907显示器,故障为开机几个小时屏幕类似花屏故障。由于该机拆机比较复杂,所以放了几天都没有动手,最近没有啥生意,想想算了,想办法拆开看看,能修则修,不能修的话也算尽了心。于是网上找拆机教程,就是网上这些所谓的教程误导了 我。

TNND,终于拆开了,至于方法,我后面会说

该机自带小功放,带俩小喇叭,在左右两边

  这是去下屏的样子

这是CCFL发光模式,个人觉得这种最耐用,比LED背光强多了。

原来我以为是这个逻辑板的芯片有问题。

想不到这个惠普显示器竟然用三星显示器。

这是板子

看看做工还可以,所以说还是要选品牌

看看,凡是有高压的地方就会有灰尘

看看,都生锈了

看看我的车机,老不老

看看我的维修桌乱不乱,不知道有没有衡水家维的桌子乱

为了验证故障,我就这样裸机用了近乎两天。

看看裸机显示器的背后

我的家乡,呵呵,声明一下,我可没有在这住

最后告诉大家,这个机子的拆机方法,用一字起子从我手这儿直接撬一圈,就可以拆开了,当然底座螺丝要拆

这是装好的样子

这是修好后的样子

看看我的手机壳

装上手机的效果

网友:
这是那儿的老人民币,66年的,第三套吧?保存的这么好。

网友:
没看懂哪里坏了

网友:
乱,可以忍受!脏,不可忍受!看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干什么。

网友:
CCFL黄了以后很难看还暗

网友A:
这个是真的三星吗?做工也不错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二十的人民币,楼主这套人民币值多少钱???

网友:
内部,外部真是像极了AOC的19寸,但Aoc是开关、调节几个键都是触摸的,里面屏蔽罩都一样

网友:
这钱真的还是假的?66年20块可以买个花姑娘了。

网友:
为毛钱上的编码都是0?

网友:
没见过这种钞票,是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真的三星吗?做工也不错了

如假包换,是我2018年9月底买的,凡我所买三星手机,一直都是安全无故障运行

网友:
电源板上有虚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