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得到一块48V8Ah锂电池组(保护板板号:SP-R13-0090A04A),准备改成12V的

楼主(2020-09-29):
       从摩修店得到一块48V8Ah(4并13串)的锂电池组,经拆解后发现有一组容量偏少,其它12组正常,决定改成12V(4并3串X4),首先想着把原保护板利用起来。哪只能跑电路先。
先看看板的真容:

这是几天奋战的成果(编号是我自编的):

通过电路分析,得出只要给VCC合适的电压,就可以改成12V的锂电池保护板,于是从B3串一个1k的电阻到VCC(工作电流<1mA),其它都不用改。

这是改好的

下面就是对电池动刀了!
4并且3串的电池组

改成了16并3串的电池组,剩下的4个是容量偏低的。

通过一通骚操作,完工

最后,就差个充电器了。

网友A:
改44不就得了么,只需要移动后边的检测线就应该可以了,大多数板子可以少几串一样用,不过需要按顺序移动检测线,具体百度或者找商家。

网友B:
我有一组十串36v的,充电不均衡是什么原因呢?充电的时候有几组3.9v有的就到4.5v了。充满的也不停,一直往上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组十串36v的,充电不均衡是什么原因呢?充电的时候有几组3.9v有的就到4.5v了。充满的也不停,一直往 ...

充电保护板坏了吧  4.5还不保护 要起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44不就得了么,只需要移动后边的检测线就应该可以了,大多数板子可以少几串一样用,不过需要按顺序移动检 ...

目前没有48V的用电设备

网友:
12伏的话,电池检测线只需接3条线就可以了,从电池负极开始,依次b1,b2,一直接到b3为止,b3接电池组正极,其它检测线不用接

网友(2021-01-06):
很强啊 ,支持 我也想 弄个 6s的保护板
这个保护板 怎么没有芯片啊?
戴钧衡吗?

网友(2022-10-16):
牛阿,线路都扒出来了。怎么改变检查电压,改铁锂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