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第一次见24v的博世电钻

楼主(2020-09-29):
这个也是最近淘的,24v还是第一次见,裸机1.6kg还多点,比996还重,产地瑞士,外观品相很差,外壳两边都开了天窗,方便换电刷,大家看看怎么样

网友:
我有24v电锤

网友:
镍镉电池吧 20节电池重量可观

网友:
质量应该不错,重活实用。

网友:
这台GSB-24-R确实是质量上乘佳作,是博世老款产品中不可多得的好货。

只是电池包难以改造,六串电池芯,18650放进去后空间间隙较大,松下18500刚刚好可以六串两并;另外,尝试改造旧电池包壳内部,可以放21700六串,但保护板只能放弃,电池触片也得自制。

网友(2020-11-10):
老款镍电,质量非常好,电机有力。

网友:
太锈了,要清洗了

网友:
24v是早期镍电设计,而且是一机一电机的设计,电机没有通用性。记得那个年代的牧田也是有类似设计的电钻

网友A:
确定是电锤吗?
我有个24V的冲击钻,钻孔效率接近交流26电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电锤吗?
我有个24V的冲击钻,钻孔效率接近交流26电锤

电锤很难认吗?买到才发现其实根本没用,裸机一把。

网友:
上面是宝上唯一能找到的,有个好处就是可能没假冒的,太少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锤很难认吗?

不拆开确实很难认呀,早期的博世GBH-24V不拆开看上去确实像电锤,但是它就是没有气缸,只能算是冲击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拆开确实很难认呀,早期的博世GBH-24V不拆开看上去确实像电锤,但是它就是没有气缸,只能算是冲击钻 ...

这就太专业了,原封条,没舍得拆

网友(2020-12-20):
6串联电池电锤其实很多的,只是大陆卖的少。7串联电池电锤也有 比如麦太保25.2那款。8串联电池电动工具看到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锤很难认吗?买到才发现其实根本没用,裸机一把。

这就是冲击钻  摆锤设计不是气缸锤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