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猜主控 猜颗粒(ev266wh)

楼主(2020-09-29):
本期主控答案已经揭晓!
至于闪存具体型号请大家继续猜

当时跑出来简直吓了我一跳
性能很不错
具体啥方案请坛友们猜
猜对了有奖励
9月30号更新版:
楼下的坛友已经知道这是钰创的主控
具体型号请大家继续猜

楼主:
再给点提示:主控不怎么常见

楼主:
公布答案:主控ev266wh
闪存具体型号请大家继续猜
提示:SLC双贴

楼主:
给点提示:仔细看ATTO测试图

网友A:
排除法,这肯定不是9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法,这肯定不是903

当然不是903

网友B:
难道是带SSD主控的那种U盘?

网友:
是闪迪的某款U盘吗?

看这渣渣4K,不像是固态u盘,应该是普通U盘,但不是3281或3280主控。

看这速度,更像是903,如果不是903,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C:
数据模式不该选零的。

网友D:
得一微的PSSD,容量没说不过估计是L06B或者BICS

网友:
写写入速度比我台式机32GB的2.5寸固态写入都快。

网友:
只用了双通道的2246xt + 东芝MLC ???

网友E:
3280配MLC吗? 如果是买的就不会是3280
什么新主控这么牛?

网友:
群联2308,低4K,若是骗读取的,可以跑到读4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得一微的PSSD,容量没说不过估计是L06B或者BICS

不是得一微

楼主:
引用 网友E:
3280配MLC吗? 如果是买的就不会是3280
什么新主控这么牛?

不是3280更不是328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模式不该选零的。

抽空再用随机数据测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带SSD主控的那种U盘?

不是固态u盘
是单一的u盘主控

网友:
钰创+slc??紫薯布丁

网友:
怎么感觉是群联2308呢

网友:
慧荣3282或者UFS桥接主控了,有4K能上百的满足U盘单芯片,而且读取极限300,大概率是UFS3350 JMS901之类的桥接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