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钳子把手胶套松了怎么修复?

楼主(2020-09-29):
如题求问?我好几把世达的深绿皮钳子把手套都松了,特别容易划出来!

网友:
拔出来刷胶水

网友:
用合适都胶水可以粘住,我用过免钉胶,还可以

网友A:
我都是在钳子把上缠几圈电工胶布!

网友:
酸性玻璃胶 保证你满意

网友:
我的打胶用一段时间就又不行了,胶水变成鼻涕黏糊糊的,像上了润滑油一样更加容易滑脱,又清理不掉

网友:
AB胶应该可以!

网友:
我都是热熔胶滴进去趁热插入把手,冷却了就很结实了

网友:
估计楼主经常用钳子拽东西,导致滑脱

网友B:
使用热熔胶是不错的,但要注意温度,钳把要擦干净最好在火上烤下,趁热加上热熔胶迅速插入套管,这样可避免钳把没插到底就冷却粘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在钳子把上缠几圈电工胶布!

我套过热缩管,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热熔胶是不错的,但要注意温度,钳把要擦干净最好在火上烤下,趁热加上热熔胶迅速插入套管,这样可避免 ...

加热钳把方法值得推荐

楼主:
        一边用喷灯烧钳子把,一边把热熔胶往上涂,化了后正好涂抹上一层。本来打算使用热风枪,后来觉得不如喷灯方便就用喷灯了。

网友B:
热熔胶一定要用热熔胶枪融化后加在烤火后微热的钳把手上,这样有助钳把手插入把套,且融胶不至于迅速凝固。用烤钳把手温度来融胶,当心温度过高反使钳套变形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熔胶一定要用热熔胶枪融化后加在烤火后微热的钳把手上,这样有助钳把手插入把套,且融胶不至于迅速凝固。 ...

烤钳把手是为了有温度不至于凉了热熔胶,主要还是烤化热熔胶的!

网友:
401胶水灌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