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了一个同轴摄像头,270倍变焦

楼主(2020-09-29):
铁衣一套,脱去

三个电路板用接插件连在一起

CCD

步进电机驱动

奇怪的是将步进电机线拔掉后,摄像头显示待机,不显示图像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混合变焦,好像光学变焦20倍已经算很大的,需要配合上10多倍数码变焦和更小点的感光片。零几年我和父亲见到过不少超大变焦摄像机,有点心动要买,网上一查才知道镜头大感光片小,顺便当初的视频文件压缩效率低,所以最终没买摄像机,先用旧的数码相机凑合。

网友:
应该是光变加数码变焦270倍

网友:
像是实物投影仪

网友:
SONY一体机,1/4 CCD传感器

网友:
老货了   这种镜头效果很差  随便玩玩的东西

网友:
这摄像头我有好几个呢不知道咋用

网友:
光学加数字,原来从球机上拆不少,然后到最后只剩下一堆镜片了,呵呵

网友:
27倍光学变焦10倍数码变焦,sony的方案,一般都是感红外的,晚上照一下外面还是挺好玩的。